[工仪] 『X拆修』电动螺丝批重获新生

楼主(2019-11-14):
『X拆修』电动螺丝批重获新生
朋友单位一个同事的,说电动螺丝批不能用了,拿来让我看看。我问他多久没用了。他说好久。初步判定电池过放了
看着还行,比我买的那个天和的更有质感,各种功能也齐全,变形,锁批头,扭力调节等等

扒开手柄外壳,电池

低于安全电压了,就算重新充电,这电池寿命也不咋地了。。但是免费维修啊。。不管他

直接用4056的板子直充

可以救活

电压升高后电流也上来了

没有DC口充电器,直接用这种方法充满

不过看到个设计比较古怪,这种微动少见哈。

按住头部的电量指示,有显示电量了。

充满后还朋友了,朋友很高兴,估计又蹭了一顿饭。

网友:
是经常得拿出来充充
话说你朋友直接插充电器应该就能复活呀!

网友:
估计这个机子的充电保护板不能激活电池。电压低了不能充电激活。

网友:
恭喜修复,这个奇葩微动哈哈

网友:
新生完了是不是还是吃灰去了?

网友:
哈哈。。。。这顿饭要加鸡腿的。。。。。。

网友A:
前几天也搞了个电池,也是过放,我家二宝的拍拍鼓,她妈妈说电池不耐用了,让我想办法,在抽屉角落里找出个多年未用的手机电池,也没电了,用4056充,开始没电流,后来电压上来了电流才起来,电池容量太小,4056一个大安培太大,把两个电阻串起来充电电流就小了很多。本来想用原来的鼓上的充电电路的,拆开后发现真是简化到了极点 micro usb充电,直接一个led显示是否接通了充电器,一个两极管做压降然后就是电池,我了个去。。。。一万个骂街,我还说这个充电灯怎么就是不会变颜色呢。。。。没办法变啊。。。。就是个红色LED。。。。
4056两个灯接出来做的指示,现在服役中

网友:
原来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也搞了个电池,也是过放,我家二宝的拍拍鼓,她妈妈说电池不耐用了,让我想办法,在抽屉角落里找出个 ...

没有充电电路的,我都喜欢接个4056的板子上去,直接给电池充电,然后电池再引到设备上。

网友B:
这种电批我拆开过,没有原厂充电器了。里面有充电保护电路,不过应该是需要恒流充电器配合,五伏不充电,5.5才能超过500ma充电,电池4.2会停止充电,估计原冲是很老的会变绿灯的那种镍氢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批我拆开过,没有原厂充电器了。里面有充电保护电路,不过应该是需要恒流充电器配合,五伏不充电,5. ...

这种类型的电批,一般手柄内部都有过充过放保护,所以我直接拆开给电池充电。

网友:
小起子看来还可以 ,应该是保护板漏电 ,造成电压越来越低。

网友C:
为啥不能充电激活呢?

网友D:
这机子看着比我那个好多了,还有扭力调节,还带批头锁,价格不咋样,我那个都要48

网友:
哈哈,我也给同事修过这个,型号原因维修方式一摸一样哈哈哈哈哈,花了我价值一块多的TP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能充电激活呢?

保护了,认为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看着比我那个好多了,还有扭力调节,还带批头锁,价格不咋样,我那个都要48 ...

早期我也入了一个天和的,也差不多50左右,但是手感比起这个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