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KLV-40V440A HDMI接口不工作,求大神给分析下

楼主(2019-11-14):
3个HDMI接口插上设备都不能显示,切换到莲花口能够正常显示发声。设备接到电视上貌似能检测到电视:盒子有莲花口和HDMI两个接口,同时插到电视上,莲花口的输出就自动关闭了,如果拔掉HDMI莲花口就有输出了;插了一个带HDMI的nas,通过远程设置,能看到机子识别到已插了HDMI设备,可以调分辨率。这样的话是不是我只要换个主板就能使用HDMI输入了?

网友A:
输入?输出?
很多电视都是不能同时输入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
很多电视都是不能同时输入输出的。

电视是输入,其他设备是输出。现在主要问题是不能确定是不是主板故障造成hdmi不能用。这个问题电视买来就有了,插上不显示,多插几次可能就能好了。后来越来越严重,有时候插上碰下hdmi线就不显示了。现在是怎么插都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