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个自动上水电热壶,找不到芯片

楼主(2019-11-14):
电器型号是hms-12D12

同事的,帮修好了电源部分,接上后led不亮,78l05发热。

所以mcu也烧了。

有高手知道这20p的芯片如何找吗,上面没标,晕死了。

网友:
mcu,单片机,需要程序

网友:
可以找坛内专家【衡水家维】问问,他修的电热壶不计其数。

楼主:
噢 ,谢谢。我这个可是全部的元件都烧了,估计是进水了,好不容易修好了电源(几乎元件都烧了),接上却发现MCU也坏。

帮人免费修还容易以为我不专心,呵呵。

网友:
淘宝上搜主板上 MA-***那个型号。
你拍照真艺术,关键的部分全给遮盖住,要保密么。。。

楼主:
搜不到,原来还有电话,是广东美瑞电子科技的。

看来不好找,特别不是通用的,买来也没用。

网友:
光知道芯片型号没用,还得有源程序编译后还得写进去才能用,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d=tbindexz_20170306
这里找找有模样差不多的板子不,打算修就让他买板子给他换,烧脑的问题最腻歪,前一阵,我表哥让我修的那苏泊尔电压力锅就是因为进水烧电源,修好电源以为没事了,结果黑屏,78L05前边电压就低,直接给7805后边送5v,电流是喂多少吃多少,芯片严重发烫,这就是开关电源,尤其是可能还非隔离的开关电源一旦损坏导致的大范围损毁,烧哪都好修,唯独别烧脑,最终只好买套板子换上。没好办法

网友:
找到也没用

楼主:
哪说明除非找到同款的板子,否则不好说。我这款是最简易的,按钮版。进水了把所有的电路都烧了。

网友:
带到废品站换一个回来再玩

网友:
单片机的机器维修难点在程序,你知道是什么U,没程序还是白宝上找代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