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量产时提示下载MP Package Fail 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9-11-14):
如图
总是提示这个错误,求指教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楼主:
选择IDEA 120g或者auto都一样报错

网友:
CE识别有问题?看看没焊接好还是片子质量不行

网友:
ce识别没问题,设置问题,,镁光的颗粒选什么Toggle

网友:
问题多多啊
1、你这一共5个ce,不知道58H支持不支持不平衡开卡
2、你要开卡,DownLoad ISP你得勾上啊
3、cache program也得勾上

搞不定联系我,可以远程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