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螺丝滑丝了,用电钻行吗?

楼主(2019-11-14):
有几颗螺丝滑丝了怎么取都取不下来……我直接用电钻能冲掉它吗?
还是得用小号的切割机,在螺丝上切1字槽,再用1字口螺丝刀拧下来?

网友A:
螺丝取出器,反牙的,挺好用。

我要取反丝,可惜没有正牙的取出器。麻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取出器,反牙的,挺好用。

我要取反丝,可惜没有正牙的取出器。麻烦 。 ...

X 东刚拍了一套,等到了看看是不是神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丝取出器,反牙的,挺好用。

我要取反丝,可惜没有正牙的取出器。麻烦 。 ...

反牙不是更好取?钻个小孔然后用正牙的丝攻顺时针拧就出来了

网友:
电钻可能怕打偏了,上台钻打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牙不是更好取?钻个小孔然后用正牙的丝攻顺时针拧就出来了

当时没有合适的正牙,试了一下不行,就没尝试了。

网友C:
真正滑丝的话,不管你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都拧不出来的,因为丝扣部分已坏,一面或者两面的丝扣基本磨平了,相当于一根轴在转动。

网友:
反牙螺丝直接用小一号钻头钻下去,直接可以钻出来,连取丝器都不用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滑丝的话,不管你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都拧不出来的,因为丝扣部分已坏,一面或者两面的丝扣基本磨平了 ...

可能我表述不太准确,是十字口螺丝,花掉了,我换一字螺丝刀也不行,简单说就是花纹花了拧不了……

网友:
有些坛友的表述可能有问题,他们所说的滑丝可能指的是螺杆一端用来供起子拧紧或卸下螺丝的槽口被磨秃了。
正如上面那位老坛友所言,“滑丝”是指丝牙被磨烂,正反转都会打滑,只转圈不进退。轻者用过尖嘴钳或者小平口起子就能取下来;重者取下要困难些。至于断丝取出器,那是用来中间打孔后取出折断的螺杆的,怎么可能取出滑牙的螺丝!

网友:
可以用钻头把头弄掉,里面的丝就用尖嘴钳取也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表述不太准确,是十字口螺丝,花掉了,我换一字螺丝刀也不行,简单说就是花纹花了拧不了…… ...

用磨光机加上切片,开个槽就能拧了

网友:
直接磨掉螺丝帽就可以了,

网友:
还好不是坑里面的螺丝,不然切割机都没法切到

网友:
看楼主说的应该是电钻卡头固定反牙螺丝,m6反牙用m5钻头,直接从十字中心打进去,一分钟就搞定。试一试有惊喜。

网友:
楼主表述的是螺丝头秃了,无法下螺丝刀了。切一字口,下一字螺丝刀

网友:
反牙螺丝直接小一号钻头直接钻吧,钻一下什么都解决了。没有钻不出来的反牙螺丝。

网友:
前面还有,用老虎钳夹出来;前面很少了,用专门的螺丝取出老虎钳夹出来。什么都没了,开槽、反牙螺丝取出器都可以试试,手头有哪个工具用哪个。

楼主:
特地来回帖向大家报告下:我直接是用电钻上小号打铁钻头冲掉了

取螺丝神器么用上,确切的说是用不上

网友:
正丝才能用取丝神器,反丝直接钻,没错吧,钻一钻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