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丝印xh1208的六脚芯片是什么,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9-11-14):
一个台电x80hd的平板,不开机,焊上电池线CPU和AXP288巨热,不显示,主板上一丝印xh1208的六脚芯片和一个二极管(AXP288左上方)有明显烧了的痕迹,上万能宝查XH1208应该是TCS9440-F,可是坑爹度上查不到,这里高手多,看看能用什么代换,感谢!

网友:
看位置,和lcd的两个电压有关,vgl vgh,还有背光

网友:
这个是OTG的输出5V升压芯片,烧了就拆掉,可以开机,如果开不起说明APX也烧了

网友:
平板里面六脚一般升压的,或者降压

网友A:
估计是要拆了做u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要拆了做u盘

乌鸦嘴…这个是做不了优盘的………

网友:
蜂语c口1万毫安充电宝!全铝双向18w快充电宝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乌鸦嘴…这个是做不了优盘的………

ns1081支持emmc。

网友:
cpu都烫了,还抢救什么?

网友:
cpu和apx288都挂了。
楼主有技术换这两个的话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

网友:
哈哈,这个主板我也有,但是可能热死了,开机cpu热,但黑屏

网友:
拆了它看看后边短路了没。
CPU要是挂了就没用了。

可以做张内存条,做个u盘,还个显示 器,充电宝

网友(2022-10-09):
修复成功了楼主

网友:
坑人扯蛋的丝印

楼主:
用B628代换,二极管是SS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