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津慧48~60V35A700W 15管电动三轮车无刷控制器

楼主(2019-11-14):
拆津慧48~60V35A700W 15管电动三轮车无刷控制器
从收废品的老头那收来的花5元收来的,开价要20结果看了一下线烧坏了说只能用个外壳讨价还价最后5元成交(嘿嘿这价搞个外壳也值)没试机好坏不知
上图

做工还行

大电流处都有加铜片

三颗粗壮的检流电阻

两颗80V 470uF主滤波电容

主控没查到资料

MOS管话说这MOS好像很牛的样子线烧成那样测量MOS都没问题

15颗100V  85A的管子

目前还没试机好坏未知不过MOS管好像没问题看来还是很值得
完,多谢支持!

网友:
看做工用料还算不错

网友:
怎么线变成这样子。。。

网友:
那个黄色线似乎是有意搞成这样的?

网友:
拆管子不亏

网友:
功率管可以拆下来,用晶体管测试仪挑出好的留下。

网友:
一般控制器都带短路保护,应该不会烧掉,测试黄绿蓝三根粗线互相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应该就是好的

网友:
里面做工很不错啊,值了

网友:
看做工很实在

网友:
两根粗线是电源线吗,发热的只有铜了,原来的接头没有接牢固

网友:
板子做工还算不错的,收破烂的老头也不好糊弄了。

网友:
可以拆好多管子!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再撸个轮子、组个电池,焊个车架,装个车子吧。。。。。。

网友:
看起是铜鼻子那里接触不良发热来烫的

网友(2020-07-23):
这货做工用料妥妥的,没值得后悔的地方

网友A(2021-08-31):
谢谢点评,无意间刷到,我是津慧控制器的厂家。为您点赞

网友(2023-06-19):
引用 网友A:
谢谢点评,无意间刷到,我是津慧控制器的厂家。为您点赞

厂家大佬也在坛里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控制器,拆管子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