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懂就问 可调电源显示正常 无法带载

楼主(2019-11-14):
    自己买的一体模块  自己在家小用   可调电压电流显示正常 就是无法带载  一带载就保护  不知道原因  外观查看元件无烧   求大神指导  修不好就咸鱼出掉

网友A:
测测采样电阻是不是失效了?

网友:
是不是限流跳的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采样电阻是不是失效了?

请问哪个是采样电阻?

网友:
准备多少出?哪里的

网友:
短接R0500再试试(这个时候限流不起作用的,不要带太大功率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