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fsl佛山照明25W天猫精灵智能调光调色led灯板

楼主(2019-11-14):
前言:
双11零点半价抢的,原价49,实付24.5,卖家发了顺丰。另一家得邦也写着半价,但实际没有活动,被忽悠了。

产品描述:
25W,色温5700K-3000K,功率因数0.5,显色指数80,蓝牙连接

灯珠数量:24x1W白光,24x1W黄光

配件:
三片薄薄的磁铁,没有送接线柱

综述:
亮还是非常亮的,通过天猫精灵控制速度也很快,使用app开关是秒开,语音大概1秒左右,也是相当快的。蓝牙连接限制了这个灯板只能由天猫精灵控制。

关于功率:
手头没有功率计,用万用表接进去,A档测得0.192A,用mA档测量是49.2mA,A档算功率有44W,mA档计算才11W,标称功率因数是0.5,实际24W是基本符合的,但是mA档就有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mA档坏了,各位坛友帮忙分析一下,万用表是6000字的HP890CN,主控是DTM0660。

下面是拆机图,

吐槽:灯到手就有一个螺丝是花了的,一块灯板没拆下来,装配估计用的电动螺丝刀吧,也太暴力了。

网友:
买过好几个他们家的这样的替换灯板,普通的,不带智能控制的。
最初买的14W三角形的,用了3年吧,修了2次,都是红圈内的线头脱焊。
后来买的圆形的,没毛病,也没这个线

网友A:
这个是蓝牙控制的,还是WIFI控制的。多少钱。

网友:
佛山照明的灯故障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蓝牙控制的,还是WIFI控制的。多少钱。

没仔细看贴吧,最前面说了,双11打折24.5,蓝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