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卡N2蓝牙耳机麦克防尘钢网校正

楼主(2019-11-14):
   南卡N2蓝牙耳机使用两天发现麦克防尘不锈钢网翘起,周边还粘有丝尘等。尝试校正一下:

不锈钢网翘起

取下后

有不干胶附着

粘到蜡光纸边缘

手指捏住,用镊子后柄不断按压

逐渐弯折成型

翻过来看看

安装试试

弯折弧度有点过,可以取下再继续校正

另一个耳机同样处理

老眼昏花---还要借助工具辅助!

网友:
沙发让我坐了

网友A:
看来还得用好点的胶粘,不然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得用好点的胶粘,不然容易掉

不知道选用什么胶好,貌似手里的几样胶还不如原机的!

网友:
像是万能胶粘的。换新胶吧,

网友:
看来质量还是不行,比较差劲

楼主:
在网店评价里看到几个图,应该是个普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