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百得3.6V电动螺丝刀vp800更换机内锂电,机内充电。vp810 vp750通用更换。

楼主(2019-11-14):
vp800机内的卡槽完美安装18650电池和4056充电板。

网友:
不能用热熔胶,4056发热很厉害

楼主:
里面有免钉胶,免钉胶干的太慢。外面用热熔胶固定的,而且里面有原装的卡槽,正好卡住4056,已经充电一次了,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个起子,有空也学楼主的方法改一下试试

网友A:
内置充电使用裸电池的,最好选择自带过放电保护电路的4056板子,也贵不了几分钱,但楼主用的好像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充电使用裸电池的,最好选择自带过放电保护电路的4056板子,也贵不了几分钱,但楼主用的好像不是。 ...

动力电池用4056那保护板肯定一按就保护不动作了,那电流太大,只能用大电流保护板

楼主:
机械开关正反转,保护板没什么用。自带的保护板电流也有点小。带保护板的需要破坏原有的结构,这个4056不需要。

网友:
用普通4056肯定是不行。一下就保护。

网友:
有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起子。

网友:
早前有过一把,那时候电池好贵,价格感人,等我出的时候,整套双电双充,还没卖到一个新的进口12v锂电池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