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都说烧机油会导致三元中毒失效,为啥大众车3千多烧1升,也不坏三元?

楼主(2019-11-14):
都说烧机油会导致三元中毒失效,为啥大众车3千多烧1升,也不坏三元?

网友A:
想多了,也许压根就没装三元呢

网友:
因为大众会排放造假啊 而且他不是烧一升 是漏一升 而且 “烧机油会导致三元中毒失效” 也不是一定的 这个说法忽悠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也许压根就没装三元呢

现在的车好像都有,除非电动

网友B:
年检的机器一般都开到国1标准的。。。不是燃烧比完全坏了,一般都能通过的。。。(费用已付你懂的)

网友C:
中毒失效?与其说中毒不如说烧机油导致三元催化被碳覆盖了更直接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检的机器一般都开到国1标准的。。。不是燃烧比完全坏了,一般都能通过的。。。(费用已付你懂的) ...

好像今年5月开始严格了,身边几个老车尾气不过,福特,还有个斯巴鲁,往年都很容易过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今年5月开始严格了,身边几个老车尾气不过,福特,还有个斯巴鲁,往年都很容易过得 ...

买个钢丝球样的催化剂塞到尾气管里,包过

网友:
大众尾气的事情你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毒失效?与其说中毒不如说烧机油导致三元催化被碳覆盖了更直接把

并购, 回答正确。  烧机油导致的三元问题就是堵死。    而不是失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个钢丝球样的催化剂塞到尾气管里,包过

那要看什么问题,氮氧超标可不包过啊。。。

如果是 CO、HC这两种可燃,在排气芭蕉的根部放两个钢丝球就可以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高温尾气迅速把钢丝球烧红,CO、HC遇到烧红的钢丝球,就会被引燃,所以就不会排放了。    但是氮氧就没啥作用了,那个是高温过度燃烧产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检的机器一般都开到国1标准的。。。不是燃烧比完全坏了,一般都能通过的。。。(费用已付你懂的) ...

那是你们当地环保标准升级了,统计机器里面的限制可能从国二跳到国三了。。。
年检机器理论上是按照到当地排放限行标准一致的。。。
车子不烧机油,电喷传感器没问题,的话,跑跑高转速,三元热的时候去年检就行了。
今年的国六车,点着火都电脑自己原地空挡轰油门,混动车还能充电,纯汽油车抓紧开,否则油耗很厉害的。。。

实际上年检过不过在国内。。。不说了,你懂的。。。

网友:
燃烧充分,连机油都烧的充分,不封堵三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要看什么问题,氮氧超标可不包过啊。。。

如果是 CO、HC这两种可燃,在排气芭蕉的根部放两个钢丝球就 ...

原理这么简单?钢丝球不是什么特制的金属?普通洗锅的钢丝球?淘宝上那个可不便宜,难道又是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年检的机器一般都开到国1标准的。。。不是燃烧比完全坏了,一般都能通过的。。。(费用已付你懂的) ...

别天真,在我们都是按照最新的排放标准限值审车,只是测你车的排放标准是达到多小,符合当地强制淘汰标准内就没问题。

就像我有2部车是欧4标准的,问题上牌的时候当地最高只有国3,每次年审尾气都是测得国4排放标准内限值,问题档案上的时候是国3就是国3,哪怕你测得是国6给你打的标都是国3,到当地政策说国几不能进市区不能上内环就一刀切,要你自己淘汰。

网友:
上次一视频,当地是限值多少,老车超了0.几%,就好比上限300现在315,然后换个三元,剩二十几了,那车也轻烧机油,应该是堵了有效面积了吧!大众可以用大点的3元嘛,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别天真,在我们都是按照最新的排放标准限值审车,只是测你车的排放标准是达到多小,符合当地强制淘汰标准 ...

不是的,年检机器都是当地限行的标准,市区国三限行,郊区国二,那测试线限值就是国四。你国五国六打出来环保标都是国四的。。。国三车打出来就是国三,会限行(但目前没见人管,交警环保还没联动)。

等到当地限行国四了,国五车的环保标会变成国五的,你放心好了,上档案是根据出厂合格证的,不会弄错的(行驶证型号后台能查到排放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年检机器都是当地限行的标准,市区国三限行,郊区国二,那测试线限值就是国四。你国五国六打出来 ...

所以说你验车经验小,我国3车检验表妥妥的打出过国4,因为改了拿去异地审,去了隔壁市审,就差一个市打出来的标就2个标准,另外在本市审的就妥妥只能打国3,按档案来,你大概还不懂我说的是什么情况,

就是你车多环保都没用上牌时档案是国几就按国几算,到时候一刀切,我几部车,每年都是给钱给人去审也是同一个店去审,所以有时候为了省事他都预约同一个监测站不管改了没改的,所以我见多了,徐然都不是贵的车,最便宜的也就26w,每部车基本都保养过度,添加剂2000公里一支美版TCP状态都很好,所以我才能这么确切的知道原来差一个地方审有不一样的做法。

网友:
我的国三的车,我这几年都拍了检测报告,今年我特意跟几个标准对了下,除了pm2.5没这一项,其它数值比国六标准都要好,问题是出政策的人可能都是胎盘养大的,我的国三车只是当时执行的国三标准,也只有这一个最高标准,并不是车实际排放水平,而且这么年,油品的升级了,排放效果肯定要好了,然后这些人脑子一进屎,糊住了,说限行就限行.

网友:
学习了,真是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