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柯达相机锂电电池组拆解(Kodak KLIC-8000)

楼主(2019-11-14):
曾经雄霸市场的柯达相机风光不再,库存电池流入市场,宣称三洋的电芯,0充电循环,15年某宝13元/个(含2枚14500锂电)入了几个

电池组最小容量标注,合单个14500容量不小于800mAh。

电池组输出极性

外皮上印字

不明意义的印戳

外皮的极性标注

带胶印字铝箔包裹电池组

褪去外衣

保护板盖板左端带燕尾卡

扒开盖板

垂直方向翻转电池组

电池组各极片结构关系

撬断-极并联镍片

翻出保护板

正面2个芯片

查不到资料,估计左边芯片是充放电控制,右边2452是场管,中间白瓷块是个什么保险

与AA占位筒比较,的确是14500锂电

保护板背面

全家福。2个黑皮14500通体没有任何标志,卖家说是三洋的电芯,咱也只能这么信了,哈哈

到手闲置4年,空载电压还有3.8V。单个14500+1个AA占位筒(如前面图中所示)+2个5转1号转换筒,替代2节1号电池试燃气热水器,效果杠杆的,比原来的还好用。
谢谢你路过!

网友:
14500好,可以直接用在5号电池仓里

网友:
这里面的电池还是不错的,也买过一组拆电池给牙刷用过!

网友:
貌似确实三洋的电池,不过黑皮三洋第一次见

网友A:
很多玩具的2节电池仓可以直接放进去,搭一根线皆可

网友:
我也有这个电池,按照当年相机电池的价格,三洋可以有的

网友:
这个电池的质量很好,我买过,用在剃须刀和牙刷上

网友:
做工不错,紧凑

网友:
哎哟不错,有个尼康相机电池也是两节14500,可惜测下来容量只剩100mAh了,太鸡肋,扔掉了

网友:
我还有几块没拆呢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有几个,确实是三洋的,改造后装入照相机内,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玩具的2节电池仓可以直接放进去,搭一根线皆可

七号转五号电池壳,里面焊接两颗硅二极管串联,压降1.4V后差不多两节电池电压,顺便多了防反接。

网友:
测下容量就好了~

网友:
这批电池。。还没卖光啊
N年前电池老王那就在卖。。。。没想到。。。现在还在

网友:
我曾经拆过,三洋红皮电芯

网友:
额,我也得准备1号电池了。

网友:
这个是不可以充电的

网友:
居然是两节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