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斑驴Jourcam运动相机

楼主(2019-11-14):
斑驴PRO Jourcam运动相机论坛交易区买的29.9不邮,另10块买了一个扩展电池!

先看包装,包装外观还是很简约的。

盒子背面印了产品的参数:4百万的CMOS摄象头、146度广角、内置110mAh电池,续航2小时等。。。

打开盒子里面只有一条USB数据线及一份说明书一台主机(带屏),电池是另外购买 的。

这块是另外购买的扩展电池,标称容量也是1100mAh。

背面有接口

侧面有USB充电接口及充电指示灯。

下面展示一下主机

USB 接口及TF卡插入口

还有一个复位孔,屏幕可以插拔,这边有卡扣,要拔出来时只需按下卡扣用力拉一下就分离了。

下面是屏幕模块。这是背面的插接头。

屏幕模块的正面,屏幕是2.0英寸的。上面有4个控制按键!

我们下面把屏幕模块取下来,主机底部是一个支架接口。

右边侧面

左边侧面是一个WiFi连接按键。

主机正面还是挺帅气的。

顶部有一个LCD显示屏及2个功能按键,可以开关机,启动录像及切换模式。

楼主:
再上拆解图,凌阳SPCA6330M主控方案。

拆解从主机后壳下手,没有螺丝,全是卡扣,用个刀片插入小心撬开就好了。

打开后壳可以看到PCBA及一条WiFi天线。

拆开时一定要小心别动来动去把WiFi的天线搞断了。下面天线连接的屏蔽线我加了一点锡。

贴在后壳上面WiFi天线

天线连接的屏蔽线处断了。

这个应当是电源管理IC

SPI Flash

主控:湾湾的凌阳SPCA6330M

取出PCBA,电池在下面,电池上标的是1050mAh的

WiFi模块:RTL8189ES

PCBA 正面

摄像头模块

广角:146度广角镜头。

LCD液晶显示屏

按键

主机前壳上面有喇叭、咪头等。。。

网友A:
这个设计 不错,屏幕可以分离~

网友:
这个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
有链接吗,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 不错,屏幕可以分离~

屏幕可以取下来,可以插入扩展电池增加续航!

网友:
确实设计不错,价格美丽,谢谢分享

网友B:
看着还不错,拍摄效果怎么样?
还行的话偶也去撸一个
等牙膏ing

网友:
好像是凌阳icatch的SPCA6330M,我买过SPCA6350M加OV4689感光片,有一部换成非鱼眼超广角镜头,节省鱼眼矫正后期。

网友:
当行车记录仪也不错。

网友:
有扩展电池的设计值得赞一个!

网友C:
拍摄动态效果如何?会不会运动场景很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摄动态效果如何?会不会运动场景很糊?.

效果还不错!挺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不错,拍摄效果怎么样?
还行的话偶也去撸一个
等牙膏ing

效果还不错,挺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还不错,挺清的。

没找到链接呢,麻烦给一个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啊,摄录效果如何?

网友:
名字挺高兴的

网友:
效果怎么样?好的话也想买一个

网友:
有冇连接 妹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