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梵想F306 64G固态优盘无损拆卸+扩容至512G

楼主(2019-11-14):
双11在淘宝官方旗舰店94块钱购买的64G Extreme Pro

————————————【拆解篇】———————————————

打开外包装,研究了一下,先扣掉推拉按钮,

顶住后面然后向USB口方向推动盘体,

待按钮内槽推到按钮限位框旁边需要按住内槽继续推拉,

然后整个盘体就完整取出,接下来就很简单了,

JMS578 + SM2258

拆卸全家福

————————————【扩容篇】————————————

因为之前有改好的就不拆芯片了,直接更换成品板子

原盘桥接是JMS578+2258XT+双贴大S (l06b)
win10 USB 3.0 AS SSD测试结果(没有USB3.1所以只能上USB3.0)

更换后 1153e+2258xt+闪迪bics3 win10 USB3.0 AS SSD测试

装壳完毕

楼主:
现在已经编辑好了,

网友:
下面没了?为什么都酱紫问?

网友A:
之前见过58xt+ASM1153E(ASM1351E)的固态优盘板子,第一次见这个方案的。
这个方案的4K比46xt方案的应该强,但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膜拜大佬
这个发热大吗?
一直对塑壳无散热设计的高速U盘心存畏惧。

网友:
请问楼主
改过的版本发热大不?

网友:
买了个壳子

网友:
插头自已做的么,不错啊。我都一直缠胶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见过58xt+ASM1153E(ASM1351E)的固态优盘板子,第一次见这个方案的。
这个方案的4K比46xt方案的应该强, ...

你见过稳定的58XT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见过58xt+ASM1153E(ASM1351E)的固态优盘板子,第一次见这个方案的。
这个方案的4K比46xt方案的应该强, ...

强一倍,但是我为何不用2242 m2 2246EN的加个盒子呢

网友:
这是啥桥接啊   1931?看不清     还有你这个单片256g的颗粒是tlc?

网友(2020-04-12):
这板子有啥可替代的外壳吗 原配外壳好像很容易坏

网友(2020-06-02):
JMS578+2258XT和 1153e+2258xt哪套方案好点呢,想贴一个256的

网友:
1153e+2258xt不好吗,手里有两片128颗粒,想搞个256的固态优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