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各位大神,关于联想C340的CPU升级

楼主(2019-11-14):
各位大神,家里一台14年购买的联想C340一体机,CPU是赛扬G1610T,主板芯片是Intel H61,入手后加了一条2G内存,总共4G,去年加一块固态硬盘,速度有明显提升,平时只用来上网、办公、看视频。但是最近发现,只要多开几个网页,CPU负载立刻到100%,此时电脑反应很慢。于是有了升级CPU的念头。咨询过度娘,有的说最多能升级到I3 3240T,有的说能升到第三代I7。我想请教一下,如果升级到3240T,多开网页,速度会有明显提升吗?这台电脑能够支持的最高性能是什么CPU?第一次发帖,请各位大佬帮忙,叩谢!

网友A:
看看品牌机配的电源,如果是200W以上(足额不是峰值),顶格配置可以考虑上i7 3770s,速度快~
网上找的资料:和B75基本相当,支持二代、三代的intel处理器。

按需和钱包投票选你要的cpu了~

网友:
网上找 Intel H61支持的cpu即可

网友B:
如果原机CPU是赛扬G1610T的话,应该是22 nm工艺的Ivy Bridge桌面级处理器,H61主板,CPU插槽为LGA1155,应该是可以支持同时期的i3-3240T的,双核4线程,35W功耗,基本够用。如果电源功率够稳定,应该可以换成同期桌面级i5-3450处理器,4核4线程77W功耗,够用了。记得清灰加强散热

网友C:
上个I5 3475S上去,低功耗,显卡性能也好很多,是HD4000的显卡,我才撸了个170左右包邮,不贵

网友:
品牌机,可以考虑咨询官方,看看能支持多大的cpu(考虑供电)
原机的U就是这样的性能,我的台机G530也是开网页上100%

网友D:
最好上带t的,带s的稍微热一点问题也不是很大,啥字母不带的最好别上,散热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原机CPU是赛扬G1610T的话,应该是22 nm工艺的Ivy Bridge桌面级处理器,H61主板,CPU插槽为LGA1155,应 ...

正是Ivy Bredge的处理器,在网上查了一下,当时这款机器也有配I3-3240T的,所以这个应该没问题。至于桌面级的,毕竟是一体机,散热估计够呛。我想再问一下,能不能支持比i3-3240t更高性能的C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I5 3475S上去,低功耗,显卡性能也好很多,是HD4000的显卡,我才撸了个170左右包邮,不贵 ...

就是不知道这款老机能不能支持你说的I5 3475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上带t的,带s的稍微热一点问题也不是很大,啥字母不带的最好别上,散热怕不行 ...

带S的是什么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品牌机配的电源,如果是200W以上(足额不是峰值),顶格配置可以考虑上i7 3770s,速度快~
网上找的资料 ...

是一体机,估计达不到200W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好上带t的,带s的稍微热一点问题也不是很大,啥字母不带的最好别上,散热怕不行 ...

3475S是四核四线程,3470T是双核四线程,性能上差不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这款老机能不能支持你说的I5 3475S?

能上1610就能上3475S,我联想的小主机就用的这个,比用3470T好用,这两个我都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75S是四核四线程,3470T是双核四线程,性能上差不少

功耗不一样,肯定性能也不一样,不过,没有必要换太好的,换个u换个固态速度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上1610就能上3475S,我联想的小主机就用的这个,比用3470T好用,这两个我都用过 ...

度娘说有可能部分机器需要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上1610就能上3475S,我联想的小主机就用的这个,比用3470T好用,这两个我都用过 ...

刚才又看了下,1610是35W,3475S是65W的,这个怕散热跟不上啊,毕竟是一体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又看了下,1610是35W,3475S是65W的,这个怕散热跟不上啊,毕竟是一体机 ...

绝对够,我的那个才巴掌大

网友:
不一步到位上3770T或3570T吗????
3240T过段时间又会不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够,我的那个才巴掌大

十分感谢,计划入手一只试试,谢谢!

网友:
支持哪些U看芯片组 应该是3代的酷睿都支持,一体机得低功耗的U就是带S 和 带 T的U 还是直接上I7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