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四口USB大功率充电器(StarTech.com)顺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9-11-14):
坛友那里买的充电器,一直摆在抽屉,用过几次后发现插电就会滋滋响(非啸叫),怕烧掉,拆了查看却看不出问题,大佬们给掌掌眼

楼主:
如何解决滋滋作响,类似闪电火花的声音?

网友A:
看一下高频变压器和电感有没有松动的地方,涂点硅橡胶。

网友:
电感或者变压器啸叫,有些是磁芯没有固定好共振引起,可以打704胶,有些是电路板设计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B:
之前有坛友发过类似的东东,只要有负载就不响,似乎是设计问题

网友C:
只是空载有声音还是一直都有

网友:
点点胶应该有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有嗞嗞声,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放电的嗞嗞声,这个我应该好找;第二种就是机械振动的嗞嗞声,一般来源于磁芯或变压器,可能是固定不好,加胶会有所改善,再就是元件変值或失效导致开关电源震荡频率降低,进入可闻声域在成的。

网友E:
卡夫704硅橡胶打一点。。。
有用就有用。没用就算了。。。

也是论坛买的4还是5口。。。和你不同品牌。。。唯一感觉就是充的慢。。。
另外LED灯管倒是遇到通电ZIZI声,还没时间拆开来打硅橡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高频变压器和电感有没有松动的地方,涂点硅橡胶。

好像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坛友发过类似的东东,只要有负载就不响,似乎是设计问题

负载差不多,还会更剧烈,所以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有嗞嗞声,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放电的嗞嗞声,这个我应该好找;第二种就是机械振动的嗞嗞声,一般 ...

零件堆得密,不好判断,摇摇没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空载有声音还是一直都有

一直有啊,燃引线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夫704硅橡胶打一点。。。
有用就有用。没用就算了。。。

就是这么打算的,可太密实不好涂胶

网友F:
AC输入 L 或者 N的焊点检查一下. 有可能脱焊了.

有电滋滋响的话很可能是上面原因. 如果是类似嗡嗡噪音的话, 弄个扎带, 死死扎两根在变压器上面. 主要是变压器工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AC输入 L 或者 N的焊点检查一下. 有可能脱焊了.

有电滋滋响的话很可能是上面原因. 如果是类似嗡嗡噪音的 ...

回头再看看,想想有这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再看看,想想有这可能

工艺不行的这种电源, 很多时候他们元器件的剪脚都没有剪干净, 留的过长, 在里面一压到, 就有可能某两个临近的引脚离的非常近产生电弧打火

网友(2020-02-25):
我也坏了一个这样的充电器 灯闪烁充不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