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超薄型LED筒灯,5寸

楼主(2019-11-14):
拆个超薄型LED筒灯,5寸

楼主:
拆个超薄型LED筒灯,5寸 。

网友:
这种用FPC+双面胶粘的,散热始终是个问题
等牙膏ing

网友:
几毛钱包邮的那种吧?

网友:
不错不错,能用的上就值了

网友:
AC 输入L N 线距离焊点露那么长的裸铜........................随时起爆的样子

网友(2024-07-05):
今天拆了一个,觉得导光板很神奇,测边的灯带照射后正面会有很多一个个六角凌型的小光斑

网友:
散热是最大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