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红外线距离开关,实验

楼主(2019-11-14):
,做一个工程,要求只用单片机,少许电阻电容,用tcrt5000红外开关,做漫反射感应开关,相当于自动冲水马桶,自动洗手水龙头那种,单片机型号不限,各位有什么好建议么,
能做到极限距离最远,要抗干扰,抗强光,防止两个一样产品邻居干扰等,有什么好方式实现。

网友:
要想抗干扰,抗强光,防止两个一样产品邻居干扰需要载波调制红外光及带选频红外接收头。

网友:
你红外元件都已经选好了距离不就基本定型了么,看了下tcrt5000工作范围最大15mm。。。

网友A:
感应出水一类的应用基本都是用一片锁相环LM567

楼主:
demo上就是一个未知的单片机,和三个贴片电阻一个LED指示灯和这种光电开关,其他没有一个多余的元件,5v供电,感应距离最大20cm左右,什么干扰都不会误触发,非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出水一类的应用基本都是用一片锁相环LM567

,
,
红外数据动态发射,接受验证,除非干扰能做到与自己的数据同步,才能干扰
,

网友:
前几天刚刚在麻将机上面看到过这玩意儿……

网友B:
红外脉冲调制,可以扩大感应距离。

网友:
买demo的模块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楼主的图片,应该是“智能小车”的寻线感应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脉冲调制,可以扩大感应距离。

在发送接收都不增加额外元件情况下,怎么做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片,应该是“智能小车”的寻线感应用的吧

这个只能2.3cm左右,根本没什么用,

网友:
小东西,看着还挺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