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念佛机不开机故障请求帮助.应该跟MP3是一个道理吧?

楼主(2019-11-14):
念佛机故障,不开机.
按照网上找的MP3修理案列试着修理未成功.

故障现象:
上电不开机,用万用表测流无电流.

故障排除:
1.晶振两脚测量正极0.45,负极0.32, 替换一个贴片晶振无效果(12M同震率的).
2.测量了各主要IC的引脚电压,没发现明显异常.

D5中正极无电压负极有电压是个疑点.
这个正极直接连接到主控IC里.

这个主控IC的资料没找到. 型号为BR6100

有经验的达人给点参考意见吧.

网友A:
开关坏了,你把开关短路或者外接一个开关就可以了,常见故障

网友B:
你怎么不找找d5的上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坏了,你把开关短路或者外接一个开关就可以了,常见故障

开关坏了电路上还能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不找找d5的上路供电

D5上路直接连接到主控IC里,这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