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车机导航(求助)

楼主(2019-11-14):
收个车机,没有危险,不知道哪个是12伏正极电源,钥匙门线,和负极。还有喇叭线。手拉有杜邦线刚好插上。求大神给个接线定义。
国产的,里面零件也挺多的。

网友A:
外壳就是GND,15A保险就是正极。万用表通路档一测就知道这两个线了。
Acc一般就在电源正附近。
网上找了一个通用的尾线图,应该改大差不差的,小电流试试。

网友:
这不光要找正负极、AGC,还要找刹车线控制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就是GND,15A保险就是正极。万用表通路档一测就知道这两个线了。
Acc一般就在电源正附近。
网上找了一 ...

谢谢,点亮了,触摸屏裂了,不能用

网友B:
这啥车logo也无,不收为好。

网友C:
所以收垃圾随身记得带个小电筒

网友:
X宝十来块买个屏幕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收垃圾随身记得带个小电筒

买时看到触摸屏裂了。5块钱,废铁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啥车logo也无,不收为好。

开机显示大众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点亮了,触摸屏裂了,不能用

电阻的触屏不值钱的。几块钱。不过不知道机器坏了没?ce系统的机器没啥折腾的。

网友:
电路板上一般都有的

网友:
红、橙、黄接正极,黑线接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