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松下吸顶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

楼主(2019-11-14):
不得不说这个装在厨房的的吸顶灯真的很抗用,由于开放厨房和客厅挨着,所以这个灯使用频率极高,平时几乎不怎么开客厅的灯,用了将近七年都没坏过,前些日子看着灯不亮了,发现灯管一端烧黑了,网上淘了一根灯管装上后复活,谁料不到两周灯管开始闪,看灯管没问题,镇流器烫手,直接拆了换LED,这就拆开这个镇流器看看啥毛病。

22W粗管节能灯用的。

一颗螺丝和外壳固定。

电路板背面,一些贴片电阻电容和二极管。

正面。

两个管子管脚处高温烤黑了都。

这个1Kv222K的电容爆裂了。

其他一些元件特写。
问题来了,灯管闪烁伴有打火的声音是这个蓝色电容坏掉的缘故么?直接换一个就能复活么?
开关管的管脚处高温变黑是长时间使用造成的还是蓝色电容损坏导致管子温度变高?有其他元件需要检测么?
谢谢观赏!

网友:
松下的这种低端电子镇流器还过得去,值得修一下。

网友A:
此称续流电容,在两管开关间隔的“死区”为电流提供回路。
此电容烧掉,电感会产生高压对三极管形成软击穿,通常造成发热,严重的会烧毁三极管。
开关管的管脚处高温变黑是蓝色电容损坏导致管子温度变高。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质量很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那两个 高压大电容,最好也一起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称续流电容,在两管开关间隔的“死区”为电流提供回路。
此电容烧掉,电感会产生高压对三极管形成软击穿 ...

谢谢精彩解答

网友(2020-03-09):
这个灯这个松下品牌的。达到一定的时间。和使用寿命它就坏了。你换个灯管把电子的输出插角拆掉。查缴配合优质的电感镇流器和启辉器带动新的灯管。寿命比这个电子要长很多倍。

网友B(2020-07-24):
是北京松下的这款产品有质量问题,我家里的上海松下的带预热启动的,寿命已经15年了,无故障,灯管都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北京松下的这款产品有质量问题,我家里的上海松下的带预热启动的,寿命已经15年了,无故障,灯管都没坏
...

北京这个确实有问题,我家里装了七个,已经坏了三个了,灯管质量都很好,都是镇流器挂了

网友(2020-08-31):
虽然也不是很懂,但最近拆了好多个镇流器了!貌似你这个镇流器做工用料真的不错,值得折腾!!建议换个电容,估计就能好!我的镇流器个人感觉都是电容损坏,很多时候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荧光灯就算了,直接扔掉买LED不香吗

网友C:
真的是松下的吗?感觉也就那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松下的吗?感觉也就那么样。

到不是假的,松下国产低端就这样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网友D:
开关管虚焊了吧。。。

灯管镇流器是配套用的。。。

松下没有上海的。。。飞利浦是上海的。。。不过现在都LED了

网友:
看样子是散热不行,加了散热片会好点

网友B(2020-10-15):
引用 网友D:
开关管虚焊了吧。。。

灯管镇流器是配套用的。。。

给你看看上海松下的精品镇流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看上海松下的精品镇流器

你这种是带预热的,当年松下的这类吸顶灯200元以下的一般都是配楼主拆的那种非预热电子镇流器。价钱两三百元甚至更贵的(不超过40W)配的就是你这种电子镇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是带预热的,当年松下的这类吸顶灯200元以下的一般都是配楼主拆的那种非预热电子镇流器。价钱两三 ...

反正家里4盏北京松下不带预热的,2~3年就坏了,灯管坏的也快,带预热的15年就没坏过

网友(2021-01-06):
这个是国内厂家代工贴松下标签的,刚淘宝买了一个22W 没缓冲预热功能,灯管寿命只1年半报废,原装的镇流器灯管可以6~8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不是假的,松下国产低端就这样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就是国产的,原装松下镇流器随灯一起买的是带预热的,寿命8~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