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咸鱼淘的臭氧发生器

楼主(2019-11-14):
咸鱼偶然看到的,20一个,三个加三根电源线60包邮,买了三个,说是库存货,220V3W,50mg/h的产生量,用的石英玻璃臭氧管,说是比陶瓷臭氧管好,耐潮湿。。。。拆来看看:

全貌,忘记和论坛神器做对比了,机器大小是120*80*30mm,就两根红色引出线,
白色电源线是送的,就给接上了,三无产品啥字都没有。

隔着缝隙能看到所谓的石英玻璃臭氧管。

卡扣,不紧,直接打开,能看到玻璃管外有一层金属网。

黄色线接的金属片和玻璃管外层金属网接触,红色线接玻璃管两端金属帽,管内有挺粗的金属丝。

管子特写。

电路部分特写,应该就是简单的高压电路。

上电,虚标太严重了,0.8W!功率因素0.18.

通电后管子附近腥臭味马上就有了,内部电火花很是漂亮,白天啥也看不到,这是全黑下相机长曝光拍的效果。
靠近电路板的管子电火花是蓝色的,上面的是偏紫色的。

两个管子颠倒位置颜色跟着颠倒,难道不同管子的金属丝材质不一样还是内部充了不同的气体么?有大神解答一下嘛?
东西还不错,卫生间插了半个点腥味很明显了。
谢谢观赏~!

网友A:
除异味用的?做工不敢恭维

网友:
光色看着很科幻的样子,好像紫色和蓝色充的气体不同,紫色的波段好像可延伸到395到365纳米,可以验钞,在需要的地方涂上夜光颜料后,关掉后有夜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异味用的?做工不敢恭维

功能啥的网上一大堆也不知道那条是靠谱的,强氧化性杀菌应该有。

网友:
最近我们就在用臭氧发生器,6kg/h的,液氧源,出口臭氧浓度百分之十。

网友:
我用的是负离子的过滤器,无味道带风扇的,特别是花粉多的时候用的,一旦花粉来的时候关闭门窗,打开他就行,过滤网脏了机器会提示,拆里面金属网去水洗,晒干插回去又会继续工作,很方便!

网友:
冰箱里有用这个的

网友:
臭氧杀菌  能杀99%以上的细菌     人体不可长时间吸入

网友:
没这个必要啊。饮水机里面都能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