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哪位师傅用过自喷镀锌漆

楼主(2019-11-14):
有几根10个的圆钢,本来想仿照论坛的老师做发蓝处理的,除锈没发办法彻底,不成功。现在就想做个镀锌处理,正好有镀锌漆,不知道这个干了以后有没有有毒气味。我是做个架子放在厨房里面用的。

网友A:
厨房湿气大,要先刷防锈漆再刷或喷自已喜欢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厨房湿气大,要先刷防锈漆再刷或喷自已喜欢的颜色。

是的,谢谢。

网友B:
只能干燥环境使用,薄薄的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干燥环境使用,薄薄的一层。

请问附着力怎么样

网友:
这个镀锌喷漆一般都是假的,没什么含锌量,防锈能力很差。不过没有什么异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附着力怎么样

手指指腹擦一分钟就不行了

网友:
建议先刷一层防锈底漆,红色挺粘稠的那种,只用那种镀锌漆潮湿环境几个月就生锈了

网友:
自喷漆就算4-5遍感觉也不够油漆桶油的好,俺楼顶大大太阳天喷自行车轮4-5遍用了2年了吧,掉倒掉多少,不过硬物划还是容易。。。

网友:
有那个家用金属水性漆,刷家用管道-暖气,那个牌子给鸟巢用的--自己百度搜,1-2天就没味道了

网友:
买高价的汽车双组分底漆,喷上很好,就是有点贵哦

网友(2019-12-17):
我用过日本的冷镀锌,含锌量很高,但是喷上干后不是那种油漆光滑的表面,是亚光的,耐剥离强度也不是很高,感觉不适合作为经常触摸的日用品使用。你可以看看氟碳漆,涂刷后比较致密,防锈性能不错

网友:
问题从两个方面说,一方面我用的都是国产的自喷漆,其实无论含多少锌,归根结底就是油漆与金属表面镀锌是毫不相干的,根据我的经验,自喷漆表面在厨房环境下的防腐能力真的不咋地,会很快的就出问题的,如果已经完成的东西必须依靠漆面防腐,倒不如通过人工刷抹的方式会耐久些,先刷防锈底漆再刷面漆,因为自喷漆的漆膜真的太薄了。
另一方面,无论那种漆都建议到空旷的地方站在上风头操作,自喷漆的油雾真的不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