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EPW50-48A通信电源改可调电源(0-58.8V、0-50A)

楼主(2019-11-14):
最近50块收了个坏的华为安捷信电源型号为EPW50-48A通讯电源,很快修好了。是比较常见的移相全桥,主控UCC2895(3895一样)。应该可以改为电流电压可调,苦于网上搜不到改装方案,商家都靠这个改装赚钱了,人家的技术不愿意分享这个可以理解。只能自己搞了。由于没有图纸导致炸了35N60C3几次,没技术就这么悲催。最终还是成功了。暂时没有考虑改120V,手里中兴,台达这些都有好几个了。有这个电源的朋友可以看看,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下图有误,请参考回复帖

10楼更新

楼主:
貌似调流调压标注反了,就不改了,运放358  3脚是调压输入,5脚是调流输入

网友:
论坛需要您这样的技术人才

网友A:
谢谢分享
2895电源改可调,在低电压大电流情况下,开关管电流应力最大,容易烧。可以增加输出电感或者谐振电感改善。但是最大功率会降一点。
看你的描述难道烧的是PFC?你把大电容再扯远点烧得会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2895电源改可调,在低电压大电流情况下,开关管电流应力最大,容易烧。可以增加输出电感或者谐振 ...

感谢高手提供技术支持,我也是瞎折腾,低电压大电流很可能会炸,我还没能力研究到这里。开始改可调的思路有问题,参考了中兴2400,但完全不同。不小心碰到3895的20脚,就会炸管。调流调压方式不一样。PFC是上面一块板。也有一个大电容,旁边那个电容是为了全桥移相管子,拆掉的。暂时不改120V。工程比较大,还得改过压保护和改全桥整流,还需要换输出电容。那时候可能真需要加大输出电感了,至于你说的改谐振电感,这个业余状态可能很难。弄不好就会炸,这个电源空载功耗比较大,有70多W。全桥移相管子也很烫,带载就正常了,可能管子尖峰没法去除,也许这个电源设计就没考虑工作于空载状态。

网友:
感谢高手提供技术支持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改一台EPW50-48A才发现一楼发的改装图片有误,请大家按照这个图片进行改装。如果高手有更好的方案,可以补充。万分感谢!

楼主:
目前该方案还有缺陷,电流电压有所牵制,表现为,电流调低的情况下,电压只能上升到46V左右,只有把电流调高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接近60V。估计有来自单片机的控制,还需要断开。我有空会继续折腾,0-120V,0-25A,有此电源的朋友可以一直折腾。加油,折腾万岁!

楼主:
最终还是改回来了。10楼的方法调流后会导致电压上不去,有缺陷。按照一楼图片在拆一个二极管就线性了。60V版本就按这个改吧!后续改120V。还要改过压保护,电流保护设定到27A,还需要一点时间。

网友(2020-02-29):
半夜看到此贴,佩服楼主的钻研和共享精神,谢谢

网友:
没有最牛,只有更牛!楼主真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楼主这款电源待机功率在有多大?分别在最低和最高输出时.

网友:
能改电源的都是大神

网友:
楼主你好,我手上有个服务器电源,回头给拆开看看能不能改装!!

楼主:
最近改了120V,最终输出118V也就这样了。(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楼主:
最终就用这个电路了,电压0-118V、电流0-26A,电压低于9V会亮红灯,具体还没研究,做充电器基本上够用了。至于怎么加表头,就不是什么难事了,电压表头就不做叙述,电流表头可以去OP07的6脚输出端,改一下表头就OK了。暂时不会再研究这个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