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净水器自动冲洗阀

楼主(2019-11-14):
上半年,净水器的自动冲洗阀坏,更换冲洗阀后发现,原来的冲洗阀两头是三通直插,新买的是六分管直插口,所以原来的直插三通用不上,看了下已有配件,六分管三通缺少一个,于是就没经过冲洗阀,直接废水全接入废水比,净水器其实影响不大,只是缺少开机自动冲洗18秒的动作,基于现在膜不贵,两年一换的话,这种延长膜寿命的做法作用其实不大。由于一个三通配件不值得花邮费单独购买,于是就等下次买滤芯时候一起入手。
    刚好双十一入了滤芯和配件,顺便买了三通,几毛钱一个。
    这个自动冲洗阀是接在废水口,和废水比并联,开机时候,自动开启18秒,关闭后,废水只能走废水比,这样膜就带压,于是纯水便可以反渗透出来。
    这个自动冲洗阀每次通电会打开18秒后关闭,而净水器并没有主板控制,想必里面有板子,于是发来看看。

这就是原来的直插三通

拆开,果然有电路板

电磁阀中心阀杆

看过水中心,有滤网。

装好三通,最后还是启用废水阀。净水器复原到位。

一年了多,世韩的干式膜tds直出还在3,不错。貌似比上一个穿透缓慢得多。

顺便最后还发现桶里面水不出水了还剩很多,而且出水感觉比较慢,拿车上用车用轮胎打气泵给压力储水桶打了半个大气压,那出水速度嗖嗖的。

网友A:
板子应该做一下防水处理。

网友B:
问下,我家的是韩式ro-50g的反渗透,感觉废水比远远大于3:1。这个怎么办?换渗透膜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我家的是韩式ro-50g的反渗透,感觉废水比远远大于3:1。这个怎么办?换渗透膜还是啥? ...

换废水比。就是机器里面接近废水排放口有个类似大号直通的东东,和排水阀并联的那个。换成2比1废水比。

楼主:
顺便放上这种纯水机的原理图,另一种带主控板的不过就是控制板那里不一样,有点程序而已,成本贵不了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应该做一下防水处理。

问题不大,电磁阀那里不会积水

网友C:
这个管子走线真漂亮,我自己D的也一样的,就是走线没你那么好看,比这个多了个压力表,冲洗电磁阀常开了,昨天刚折腾完,电脑板自带冲洗功能,直接去掉了电磁阀的延时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走线真漂亮,我自己D的也一样的,就是走线没你那么好看,比这个多了个压力表,冲洗电磁阀常开了, ...

刚刚又把电磁阀去掉了,太浪费水

网友D(2020-01-29):
请教大神两个问题哈,1低压开关能不能接在进水电磁阀和第三个滤筒之间(我这里进水tds1000,考虑更干净的水避免堵塞)。2电脑版是不是会更好。

网友:
现在的桶都是不锈钢的是不是好些呢?

网友:
直接换个电脑板的 也就十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神两个问题哈,1低压开关能不能接在进水电磁阀和第三个滤筒之间(我这里进水tds1000,考虑更干净的水 ...

可以  低压开关相当于缺水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