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电单车的3灯珠LED前灯

楼主(2019-11-14):
路边捡的,就只有这样。

外观

3个灯珠

3个透镜

散热器

合影

网友A:
这个照路的效果一般,照对面人的眼睛一流。

网友:
这种的早期的,很散

网友:
没有限流限压元件吗?容易烧坏的

网友:
好像是2013年的5瓦仿流明灯珠,双芯片串联,需要配外部恒流降压电路或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照路的效果一般,照对面人的眼睛一流。

太真实了!所有电动车原配灯都是照人一流,照路下流

网友:
散热片很厚实,怎么没看到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