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指针偏了,拆修个万用表(YongYue MF30) 已修复

楼主(2019-11-14):
两年前一教师送了个我。
今天遇到个清理屋子,这万用表差点被丢了,我捡来了,拿来时指针就在中间不动。
现在问题是测交流电压220V,500V档位,指针向右偏转的不能再偏转了,表就不正常。
请问这还有哪里的问题?谢谢

最后发现有个线圈断了,焊好后一切正常,双胞胎了,内部不太一样。

网友:
当然会,因为你没有给表针教零

网友:
重摔过吗,表头有问题

网友A:
表头下面的螺丝拧下就好了啊,还用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头下面的螺丝拧下就好了啊,还用拆吗?

很同意,不需要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同意,不需要拆机

谢谢以上朋友,不拆开还真搞不定。

网友:
最喜欢30表了,已经有好几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不拆开还真搞不定。

断的是绕线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