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原车胎跑了6万km,最近打算买轮胎,你们买的啥牌子的轮胎。

楼主(2019-11-14):
昨天拆开火花塞烧的还不错,能再跑几万km,
今天检查轮胎发现花纹不太多了。
后驱车,后轮磨损比前轮多些。
照片是后轮的样子,前轮磨损轻点。
你们磨损到哪种成度再换的。

车买来4年跑了6万km还没换过胎,第一次真的不知道如何选择。

原车是朝阳rp26,
京东价格500块2条,不包安装(京东自营),这价格如何。
还没用过其他的轮胎,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楼主:
淘宝旗舰店要贵不少。
京东便宜点。

楼主:
楼上发错了。手机发帖也不能编辑。
这个才是截图。

楼主:
朝阳的rp18,rp19,rp26,都不知道如何选择了。

网友:
手机浏览器发帖可以编辑啊,点击右上角图标、编辑

网友A:
自己安装没法做四轮定位哇?

网友:
买朝阳,去轮胎店换再做下动平衡就可

网友:
当胎面磨损到磨损标记时就该换轮胎了~

网友:
我的4年半不到6万公里 轮胎边缘有些老化裂纹就全换了,不过在本地轮胎店换的,网上买轮胎,总感觉不放心,也相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
建议实体店换,有保障,一般后轮可以再跑跑

网友:
我用马气死,超级耐磨,就是胎噪大点

网友:
也 重庆崽儿所?

网友:
旗舰店双十一后可能涨价了吧,只换两条轮胎的话要注意花纹,RP26应该是花纹,不然年审可能会不过,自行安装的话去轮胎店换然后做动平衡,估计换胎的费用也不低,之前我弟打算去换轮胎问了下自己买的去叫轮胎店换要50一只,价格也不便宜,建议楼主先问问安装的费用再做打算

网友:
原来是辣味儿的玫瑰呀

网友:
一直用普利司通或者米其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安装没法做四轮定位哇?

换轮胎不用做定位

网友:
都变"光头佬"了,最好选择米其林,国产的质量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轮胎不用做定位

面包车后轮,做啥定位。后桥固定死的。

网友:
建议按照原型号换。

我车原来是建大的轮胎,换轮胎时想着换软一点的,至少过路桥接缝时不会崩崩响,于是换了4个韩泰的,确实变成了登登的声音,但是刹车距离延长了至少15米;第一次急刹车的时候,还是按照以往的经验,吓屎我了,差点跟前车吻上,特别是雨天,刹车性能更差,40码随便一踩ABS哒哒响,以前60急刹也不会动A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