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微波炉变压器完工

楼主(2019-11-14):
终于做完了,突然间索然无趣了。可能是控制板限制的原故,输出电流800多被限制大约一半,剩375左右,能点0.5左右的铁皮。

网友:
用电脑电源做外壳不错哦

网友:
焊笔感觉是个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 电流表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显示出真实电流)就被控断电了,也就不会出现真实电流了。

网友:
0.3可以了吧。控制板买的么?

网友:
做玩无趣了,因为没地方用,不是这么多地方需要这个,就是锂电池几个过直接锡焊,要是多直接叫商家焊好

网友:
看标题,我以为楼主是微波炉变压器厂家的,专门生产这个。

网友:
0.5毫米的铁皮?

网友A:
一直摇摆不定,一会儿想弄个变压器做,一会儿想做个蓄电池的,一会儿想做个超级电容的。所以到现在我还没用上点焊机。。。

网友:
线圈太细了

网友:
目测:次级线不够粗,圈数3圈有些少,次级到焊针之间转接多接触电阻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摇摆不定,一会儿想弄个变压器做,一会儿想做个蓄电池的,一会儿想做个超级电容的。所以到现在我还没用 ...

那就一样做一个。。。。呵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一样做一个。。。。呵呵呵。。。

摇摆的关键还不是因为 齐一翁,qiong:cr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摇摆的关键还不是因为 齐一翁,qiong

变压器的改造起来比较便宜。回收站,破烂市里 废电线 好找。扒了皮,根据粗细3-4根拧成一股,套热缩管 或黄腊管 不扒皮直接穿绕也行。
这个要不了几个钱。

楼主:
线圈用卡尺测下算了算,大概35至40多平左右,这还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改造起来比较便宜。回收站,破烂市里 废电线 好找。扒了皮,根据粗细3-4根拧成一股,套热缩管 或 ...

线倒是好办,单位里有的是,超柔电缆,就是变压器还没搞到,准备找个回收站物色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倒是好办,单位里有的是,超柔电缆,就是变压器还没搞到,准备找个回收站物色一个 ...

要超柔电缆干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超柔电缆干啥???

丝特别细,绕圈很省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特别细,绕圈很省劲

所以让你找电线啊,那个线里面的每根铜丝就比较细。我说的可不是单芯塑铜线。应该是叫什么护套线。我用的是淘宝上卖的 接地线,裸的,套的热缩管。

我说的是让你找这种线1mm2的,扒了皮,3-4跟拧一起,套管后做一根线用。这样的线做3-4根,穿窗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