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是什么工具

楼主(2019-11-14):
像扳手但是太薄了

网友A:
楼主没补过胎?没自行车?

网友B:
修自行车的扳手材料比较软,使不住

网友:
修自行车用的轻形扳手

网友:
万能扳手啊

楼主:
这个很薄 会不会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补过胎?没自行车?

没补过胎 这工具当普通扳手用没问题吧 会不会太容易断

网友C:
这就是万能扳手,不过质量欠佳!

网友:
这应该是买东西的赠品工具,赠品自然不会用料瓷实。

网友:
看一半还以为是正义联盟里的钢骨的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自行车的扳手材料比较软,使不住

这东西,当年见过钢的,掉地上 铮铮响,不是铁的掉地上那种 bia'ji 声。。

网友:
片板,调自行车轮子松紧的。

网友:
自行车脚蹬子安装,和珠档花鼓调松紧等花扳手,但是钢料没以前好,拧太用力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万能扳手,不过质量欠佳!

这个扳手 这么薄不会一用就断吗

网友:
以前经常自己修自行车,就用到这种板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很薄 会不会容易坏

这个是修单车专用的,太厚了插不进脚蹬子和轴轮。修单车的,不用多大的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扳手 这么薄不会一用就断吗

你管它断不断,反正它就是扳手!

网友:
就是一个自行车扳手!!!!!

网友:
现在的 用料太软,上下两个U口 很容易被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