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微波炉高压电容

楼主(2019-11-14):
新论坛已经开了很久了,俺一直潜水,再不发帖都不好意思来泡咯。

某友微波炉坏了抱来叫修理下,都送货到家了,必须得看看咯
经测量高压电容有一脚与机壳短路了,于是买了个新的更换后搞定。整个过程无记录。
最后留下一个坏电容放了一阵,心血来潮想拆开看看哪里短路、、、、、、

容量都正常的

一脚与外壳只有7.5欧了,虽然没有完全短路,
但是对于上千伏的高压来说也差不多。

继续撬盖子,还没有搞到几下,就忍不住流出来了
弄的俺满手都是

装满了变压器油,俺把油倒出来装好了

请出万用表测量一下

除去极桩与盖子之间的锈,倒回变压器油,然后硅胶填满密封

三请万用表

不再漏电咯

放电电阻和容量正常

没有那个塑料帽帽遮挡,干脆去一个枝枝

END
还没有上机使用,盖子和铝壳用扎带绑紧了

网友A:
怕漏油 。。。这个东西也不贵,拆了弄清楚是什么地方漏电也就行了。。

网友B:
厉害了,直接修元件,估计电阻啊二极管什么的也能修。我看就没有你不能修的了。我有个83年的4148坏了帮修一下。

网友C:
我也有一只坏了的9014,帮忙修一下?

网友D:
复修后准备用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漏油 。。。这个东西也不贵,拆了弄清楚是什么地方漏电也就行了。。

温度不太高也不会漏,漏了也没事,绝缘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直接修元件,估计电阻啊二极管什么的也能修。我看就没有你不能修的了。我有个83年的4148坏了帮修一 ...

哈哈,这个只不过是修理漏电。
电容其实谁都可以做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不太高也不会漏,漏了也没事,绝缘的哈

油,没有了,绝缘能力就下降了,会出现击穿,然后会拐带别的东西损坏了。2KV,可以击穿 2mm宽的空气了。。

网友E:
这个也能修好,手艺不错。用到哪里后别忘了大家通报一下使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只坏了的9014,帮忙修一下?

把你们坏了的都发给俺,修不好不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修后准备用在哪里呢?

下次哪个的这个坏了就把这个卖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没有了,绝缘能力就下降了,会出现击穿,然后会拐带别的东西损坏了。2KV,可以击穿 2mm宽的空气了。。 ...

等打火坏了生意不就又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能修好,手艺不错。用到哪里后别忘了大家通报一下使用效果。

计划把自己的换下来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打火坏了生意不就又来了吗

那就要看漏油的时间长短了。如果短时间就漏了,那口碑也没有了。。
万一没有再来修,而是找了别人修,拆开一看,那不是找挨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看漏油的时间长短了。如果短时间就漏了,那口碑也没有了。。
万一没有再来修,而是找了别人修,拆 ...

那个东西温度不会很高,浸油是防止打火。
其实那是三年前弄的,现在还放着吃灰,看来只能拿自己开刀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直接修元件,估计电阻啊二极管什么的也能修。我看就没有你不能修的了。我有个83年的4148坏了帮修一 ...

83年幼4148吗?应该是2ap9 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83年幼4148吗?应该是2ap9 才对

就是哈,估计那时候应该还没有4148

网友G:
是不是有点疯狂啊,这东西也能拆开了修?能不能行啊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有点疯狂啊,这东西也能拆开了修?能不能行啊老大

肯定没问题。电容本体是好的,以后类似问题不用开壳体,就更好了。

网友:
这货不值多少钱,没必要这样子干的!上回在宝上买磁控管,29元 一个,店家还送一个这货,外加一条220保险管和一条1500V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