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5000MAH外挂电池做好了,但电量问题无解。

楼主(2019-11-14):
最近给手机做了一个外挂电池,原来的电池已经很老化了,新电池也买部到。

但是手机系统了定义了电量是2300maH
,实验了几个软件其实都改不了。

所以现在1%的电量时,电池电压还很足,在3.5V呢。

这个软件可以看充电和放电的电流,以及电压。

电池要放都2.7V手机才关机。而电池保护电压在2.5V。

所以,这个问题好像无法解决。软件里都设定了最大放电容量。

补充内容 (2019-12-16 20:04):
装了有一个月了,经过多次试验,电池电量巨大巨大。很用电池都不怕。
在关机时,很充,充到充电器的5v电流很小,再开机,好像电量会校准。

楼主:
所以,网上很多电池校准 校正软件其实根本没有用的。

楼主:
所以,这个1%只是软件最低的数字,没有0.5%这个值了。

现在玩了2小时了,还有3.3V的电,估计还能玩2小时。
大部分手机软件改不了这个电池配置文件。

要能改就好了。

网友:
你把原装电池上面的保护板用上试试  有可能是有库仑计

楼主:
用RE软件打开手机这个文件,用文本方式看:

sys/class/power_supply/battery  uevent

楼主:
这个手机的电池参数

网友:
先改你打开那个文件参数看看有没有用。如果没用的话,,,,我记得好像校正是要删掉某个文件,让系统自动重建的

网友:
我的手机也改了双电池。开始完全不准,用了几天电量百分比越来越准了,好像手机自己会慢慢修正

网友:
sony的改不了吧。没有看到论坛有能改这个的。

楼主:
网上所谓的那个删除文件的方法,只对一些低档的产品有用。大部分没有用啊。

好的手机系统软件,人家都有自己的检测系统。

楼主:
用hard info看下电压。以及容量。

再打开那个系统文件看,更详细。

网友:
我也遇到过,锁死了,

网友:
其实这个是正常的,3.5V基本上就是没电了。

网友A:
好像需要root然后对系统的文件进行更改,有个文件是专门存放电池数据的

楼主:
root了能删能改,但千万别这么做。

3.5V还有60%多的电。一直能正常用,但显示1%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需要root然后对系统的文件进行更改,有个文件是专门存放电池数据的

行不通的,你要用那个软件看电压

楼主:
用RE软件打开手机这个文件,用文本方式看:

sys/class/power_supply/battery/  uevent

uevent这个特别有用。
http://tieba.baidu.com/p/4873960944?pn=1

网友B(2019-12-15):
亲  外挂电池咋搞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  外挂电池咋搞吖?

装了有一个月了,经过多次试验,电池电量巨大巨大。很用电池都不怕。,一白天只能用一半电量啊。

在关机时,很充,充到充电器的5v电流很小,再开机,好像电量会校准,最后会电量准确些。

网友:
小米一直改着用。没什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