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不是拆卸,是安装,南方的室外人造溜冰场是这样建成的

楼主(2019-11-14):
进入11月份,南方的天气在16度左右。住家小区附近娱乐中心的室外溜冰场开始恢复,准备营业。下面看看,是怎样建设的吧。
今年春季前拍的,溜冰场营业时图片,当时是露天的:

春季后,随着气温上升,溜冰场就停业了。溜冰场拆除后的器材堆放在室外。下图是冷冻机组:

起到与冰箱蒸发器相同功能的塑料冷冻排管:

输送载冷剂的耐低温橡胶管道:

载冷剂(冷冻液)储存在方桶内,是红色的乙二醇:

扫冰车:

进入深秋,商家重新搭建溜冰场,面积大约2000平方米。采用钢屋架,可以遮阳光避雨,配魔幻灯光,更吸引溜冰爱好者:

溜冰场底层,铺厚厚的黄沙,上面是不漏水的塑料布:

冷冻排管铺设在塑料布池中。两根粗黑色橡胶母管,一根是载冷剂(冷冻液)输送管,另一根是回流管:

另一端,冷冻排管每两根一组,用黑色弯管连接,构成载冷剂循环通道:

一大一小两台冷冻机组,串联连接(目前环境温度比较高,串联才能达到结冰。冬季改为并联,只开一台机组)。刚开始启动,载冷剂输送管道上有少量结霜,回流管道上没有结霜:

根据现场情况,绘出溜冰场结构示意图如下:

溜冰场冰冻原理:两台冷冻机组采用串联。I号机组冷冻液出口1连接到II号机组入口3,II号机组冻液出口4连接到冷冻液输送母管。输送母管上接有大量的冷冻排管。这些冷冻排管的功能与电冰箱的蒸发器功能相同,对溜冰场地进行制冷结冰。回流的冷冻液经回流母管进入冷冻液箱,通过管道泵加压进入I号机组入口2,进行制冷,如此循环。冷冻液箱有溢流和补充冷冻液功能。

溜冰场地铺设完毕,准备向池中灌水结冰:

灌水结冰,必须一层一层地进行,要持续好几天,不能一次将池中灌满水:

几天后,已经结了厚厚的冰层。还需进一步对表面进行喷水修饰:

边沿的情况,由于环境温度高,有融冰积水:

溜冰场全貌:

冷冻机组的情况。几天下来,冷冻液管道上结霜很厚,黑色管道变成了白色管道:

营业开张准备就绪,南方的小朋友们可以快乐地在冰面玩耍了:

由于南方的气温高,溜冰场不开放时,用保温垫覆盖,减少冷散失、节约能源:
谢谢观看!

后补:不少坛友欲了解票价情况,见下图

附:关于防冻剂乙二醇小知识(摘自网络,有车一族用点时间阅)
       乙二醇是一种无色微粘的液体,沸点是197.4℃,冰点是-11.5℃,能与水任意比例混合。混合后由于改变了冷却水的蒸气压,冰点显著降低。其降低的程度在一定范围内随乙二醇的含量增加而下降。当乙二醇的含量为60%时,冰点可降低至-48.3℃,超过这个极限时,冰点反而要上升。
       乙二醇是防冻液的主要成分,约占防冻液原液的92%~98%,防冻液原液可以根据各地气温的高低,按一定比例与水混合,将冰点控制在适当范围内。有效的防冻剂是各种有机醇。
       各国从50年代以来几乎全部采用乙二醇作为防冻剂。乙二醇是一种无色、透明、稍有甜味和具有吸湿性的粘稠液体,它能以任何比例与水相溶。乙二醇的浓度不同时。冰点亦不同。乙二醇--水防冻液的冰点同乙二醇质量分数不成线性关系。它的水溶液的冰点并不完全是随浓度的增加而降低,当浓度超过70 %时,冰点反而上升。在配制过程中,应从实际出发加以合理选择,以达到防冻性及经济性的要求。在中国江南,一般采用乙二醇质量分数为40 %的配比,而在寒冷的北方,需取乙二醇质量分数50%左右的配比比较适宜。
       乙二醇防冻液在使用中易生成酸性物质,对金属有腐蚀作用。
       乙二醇有毒,但由于其沸点高,不会产生蒸气被人吸入体内而引起中毒。
       乙二醇的吸水性强,储存的容器应密封,以防吸水后溢出。
       由于水的沸点比乙二醇低,使用中被蒸发的是水,当缺少冷却液时,只要加入净水就行了。
       这种防冻液用后能回收(防止混入石油产品),经过沉淀、过滤,加水调整浓度,补加防腐剂,还可继续使用,一般可用3—5年。但要过滤多遍,以防对机动车造成损伤。
       有很多人认为乙二醇的冰点很低,防冻液的冰点是由乙二醇和水按照不同比例混合后的一个中和冰点,其实不然,混合后由于改变了冷却水的蒸气压,冰点才会显著降低。其降低的程度在一定范围内随乙二醇的含量增加而下降,但是一旦超过了一定的比例,冰点反而会上升。40%的乙二醇和60%的软水混合成的防冻液,防冻温度为-25℃;当防冻液中乙二醇和水各占50%时,防冻温度为-35℃。

网友:
涨知识了,不错不错

网友A:
此时此刻外面正在下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时此刻外面正在下雪。。。

中午热到爆炸的广东人路过

网友:
这个南方,也太广泛了吧。现在我家里还是21、22度,还是只穿裤衩,看手机,虽然有点冷。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不过后面介绍乙二醇的内容前后有点不一致(最低冰点的含量)
等牙膏ing

网友B:
就是个特大号的冰箱,不过用的不是氟利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特大号的冰箱,不过用的不是氟利昂,

内部应该是氟利昂(其实氟利昂不准用了,代指制冷剂),然后通过换热器冷却乙二醇后再输送到排管冷却水。

网友:
去年冬天北京那也见过户外式滑冰场,前十几年见过户内滑冰场更贵,当初我先学会单排轮滑,速滑怕脚关节扭伤没敢继续学。好像2015年后才接触真的滑冰,球刀比普通轮滑鞋转向灵活,只是租的冰鞋要碰运气,有的冰刀打滑,有的一下子用上力,速刀可能跟速度轮滑差不多,也是怕关节扭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时此刻外面正在下雪。。。

广东人民还是短袖短裤的季节,感觉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

网友:
这个的成本怎么算,有多高?

网友:
衡水科力通液压管,乙二醇应该是和中央空调水系统差不多,并非直接的冷媒

网友C:
这工程量不小,设备利用率低,不知道几年能收回投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工程量不小,设备利用率低,不知道几年能收回投资

门票100够吗?

网友:
这种制冰的冰场收费什么标准?赚钱么?

网友:
这成本也太大了吧,夏天还不能开业,设备只能吃灰

网友:
都说车用的防冻液必须跟换,看来如能测乙二醇浓度就可以直接加水了

网友:
非常费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