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动手换机油,清洗节气门。so easy!

楼主(2019-11-14):
双11,剁手节。看某东自营壳牌机油价格还不错,于是果断下手。
要说机油这东西可真是。。。水很深的。路边大大小小的店铺尽量别下手!
虽说现在不至于用回收油造假,但是花了全合成的钱买一桶矿物油也很悲催的不是?
4S店,各品牌代理店倒是能保证品质,但是那价格也是。。。
买了6瓶1L的壳牌中超限量版超凡喜力,0W30的。
一次三瓶,够两次的。

官方防伪贴。验证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贴纸上那个油滴形状的图案。
这个图案和金士顿的防伪有点类似,变换角度可变色,以及3D立体图案。
不过,这种防伪,难不倒山上厂家的。。。

第二种防伪方式就是防伪码了。
登陆壳牌官方网站,输入防伪码即可显示防伪码的详细信息。
比如机油的型号,批次,验证次数等等。这个还是很靠谱的!

为啥打算自己换机油呢?起因有点。。。
有一天晚上在家附近的路边上发现一根皮带。。。
不知道是什么车,或设备上换下来的皮带,看到这皮带我就想,可以用来拆机油滤芯了。
于是。。。就捡了回来。

拆机油滤芯的扳手网上很多种,最常见的就是链条的,适用范围广,但是容易把机油滤的外壳弄瘪或蹭掉漆。
帽子机油滤芯扳手最方便,但是局限性大,都是专用的。
还有三爪,大力钳,等等很多种。不过,有这根皮带,对我来说就够用了。
找一把眼镜扳手,把皮带两头都穿进孔里就可以了。
我没有这么大的眼镜扳手,就找了个活动扳手,穿进手柄下面那个孔里。

这样调整好长度,然后套在机油滤上就可以拆装机油滤芯了。

其实,自己拿机油,机油滤芯去外面找修配厂换也是可以的。一般给个30块的手工费就好。
不过,以前去外面换过几次,每次机油都放不净。。。
还是自己动手,比较省心。
先把车后轮用砖头前后别好。拉紧手刹。

然后取出原车自带的千斤顶。

打开发动机盖。

打开机油加注口。
放油之前最好先热车到正常水温。
别太热,不然烫手。。。

用千斤顶把车前部顶起来。
这种千斤顶不太把握的,容易倒。所以塞个实木的板凳当保险。

车的一侧顶起来了,应该可以钻进去了。
找个泡沫垫子铺在下面。

油底壳放油螺丝。

机油滤芯。
现在很多车机油滤芯在上面就可以换了。
这样就不用钻车底了,直接用吸尘器+储液桶做个负压装置直接抽出旧油即可。
可惜我这个机油滤芯只能在彻底拆。。。
现在很多修配厂,4S店在给车子做保养的时候都会忽悠车主说,抽的比放的干净,但是价格比较贵。。。
其实,不管是抽,还是靠重力放都可以把旧油放干净的。
关键在于操作的人!遇到那种不上心的,抽也是一样抽不干净。

找了个塑料盆,上面套两个大塑料袋,用来装旧油。
我这盆还得用呢,我可不想弄的到处都是油。。。

拆放油螺丝,一定要稳,准,快!不然准弄一手。。。

等旧油放的差不多的时候,再拆掉机油滤芯。
很多修配厂的人都是看油放的差不多了,直接拧上放油螺丝,然后再拆机油滤芯。。。这样是放不干净的。
拆下来的机油滤芯。拆掉机油滤芯后,过几十秒你会发现从放油口还会有大量机油流出。

既然自己放旧油,时间就无所谓了。这会功夫把车子放下来放平,让它慢慢流去吧。
反正闲着也没事,顺便洗洗节气门吧。这车买回来到现在,一共就洗过两次节气门。
第一次好像是在5W多公里的时候,另一次7W多公里吧,看节气门不脏,就没拆,直接擦擦就算了。
清洗节气门是4S和修配厂,保养店最喜欢用来忽悠车主的一种手段。。。成本低,收益高!

先拆掉节气门和空气滤箱体之间的连接软管。

这个角度看,节气门翻板并不脏的。反正也是闲着,拆下来看看另一面吧。

要拆节气门,就得用上头一阵买的棘轮扳手了。

先把进出节气门的两根水管拆掉。拆的时候下面最好垫块抹布。
会有少量防冻液溢出。

然后拔掉节气门背面的线束。
松开固定节气门的四颗螺丝。

拆下来的节气门。

两面看上去都不怎么脏的。
这可是距离上次清洗差不多有4W多公里了!

日立生产的。

壳体上有NISSAN和HTACHI的标。

准备一次性手套。一个是防脏手,另一个就是防伤手。

地上铺塑料,然后铺报纸,开始喷。。。
如果节气门太脏的话,可以用不掉毛抹布塞在节气门里面,然后喷上节气门清洗剂静置几分钟再擦拭。
一定要用不掉毛的抹布!千万别看着脏了就用钢丝刷,砂纸啥的上去蹭。。。会悲剧的!

清洗好以后装回节气门。

然后装回各种软硬管。。。
好吧,有人会问,为啥拆洗节气门没断开电瓶负极呢?
其实。。。我比较懒。。。另外,这个复位对我来说不难。分分钟的事儿~~~

这时候机油放的也差不多了。
在装新的机油滤芯的时候,在滤芯的密封垫上少量涂一圈机油。
这样一来是安装方便点,二来可以防止密封垫在旋紧的时候错位变形。

装好新的机油滤芯,装好放油螺丝。

放出来的旧油,跑了差不多8000公里吧,也是壳牌超凡喜力。
看着黑?不怕的!俗话说,机油不怕黑,就怕黏成堆!看既有表面的光泽度还是很好的。再跑2000都不是问题。
千万别被人因为机油黑而忽悠的去清洗发动机润滑系统。。。都是套路!
放出来的旧油用塑料袋兜着,倒进事先准备好的机油桶里。别到处乱倒哦!

开始倒入新机油,一共三升。第三瓶先倒进去0.8L,过几分钟后检查机油尺。
到下限后启动发动机,运转几分钟。如果冷车的话要热车到正常水温。然后熄火。

熄火后先检查车底看是否有漏油的地方。
去4S换机油,每次会让你换放油螺丝,或放油螺丝垫片。价格也不贵,几块钱到十几块钱。
其实,这个万一真没必要换。。。除非垫片或螺丝受损。。。
我这车从买来到现在从来没换过。

熄火10分钟后检查机油尺,毕竟机油全部流回到油底壳需要点时间的。
对于强迫症来说,必须在上下限中间才舒服!

网友:
大神!69个主题69个精华!强迫症的人如果不是精华的主题估计要删掉的。

网友:
真的万分佩服雪MM,真的是比大部分男的还厉害

网友:
我的习惯不是在正中间,而是上下限的2/3处。但千万别加太满,否则发动机会过热,自己消耗掉输出的动力。

网友:
学习一下,下次也自己换机油!

网友:
瞧瞧人家的老婆。。。啧啧啧。。。

网友:
还有个放法,拆用个大一字起干进去,拧出,装就手拧了

网友:
强悍MM哈哈,干得漂亮

网友A:
之前买过一个抽油的来抽机油,感觉抽不干净,用了一次就放着吃灰了,还是拧螺丝放得干净!
盆子里套个袋子是个不错的主意!之前我换还特意找废弃的4升食用油桶,剪掉头部来用,下次用你这种方法可以直接提起来,再撮个洞漏到瓶子里,以后给摩托车用,不错!

网友:
老实交待,  旧机油怎么处置了?

旧机油应该放在那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过一个抽油的来抽机油,感觉抽不干净,用了一次就放着吃灰了,还是拧螺丝放得干净!
盆子里套个袋子 ...

给摩托车用是不是太希了一点,摩托车怠速比较高

网友:
要是我老婆该多好,我马上换了头像,专接换机油的活。

网友:
其实找个这样的老婆才是坛友的目标, 有共同话题还能培养动手能力

网友:
这个复位对我来说不难。分分钟的事儿~~~
秀,太秀了

网友:
4万公里的节气门和我1万公里的差不多,看来雪MM周围的空气环境还是不错的

网友:
要买个扭力扳手。搞机油格了。

网友:
有同样彪悍的小姐妹吗?求介绍

网友:
居然在数码之家看MM自己换机油。

网友:
实在无法把头像图片的妹子和钻进车底下的人联系到一起
只能说,你老公太幸福了

网友:
清理节气门效果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