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光纤收发器电源

楼主(2019-11-14):
        因为做的是维保工作,所以经常会有坏的设备和配件。今天就拆一个坏的光纤收发器电源。

一看这个电源,就是三无产品,没有生产厂家,所以光看外表,我就知道这个电源好不到哪里去。
网上虽然有无痕拆壳的方法,但是我又不指望修好后恢复并且使用,何必那么小心,重刑伺候!
拆开后,的确挺简单的,唯一特别的是:尽然打了硅胶。你别说,硅胶这一打,还挺牢固的,板子一点都不晃。
板子背面也很空,没什么特别的。
突然发现,后盖板还有一团教,这个不是玻璃胶的胶,也不是热胶枪的胶,不知道什么胶,但是一看便知也是为了固定电路板的。看来这个电源的唯一看点就是如何固定电路板不晃了吧!
来自群组: 监控设备维修达人

楼主:
回帖有M币,欢迎大家留言回帖

网友:
光纤收发器电源

网友:
看上去是简化版的芯片方案,内置功率管等。

网友:
收发器电源

网友A:
这个和开关电源的区别是什么?开关,恒流?

网友B:
我维修过几个这些光纤收发器电源了。一般这些能用个两三年左右基本坏了。。把所有,所有,所有电解电容都换掉就行了。。。

网友:
好多监控用的都是这类的电源,都是外国字,没有中国字,看着很高大上,使用着,反正也能用

楼主:
所以买电源的标准,只要要有生产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开关电源的区别是什么?开关,恒流?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开关电源一般电流要比这个大很多。而且开关电源外表一般是金属网格的,所以散热也是非常好的。另一个就是开关电源的价格显然比这种电源要贵,如果是好几个东西要集中供电或者供电设备需要的电流较大,会用开关电源。如果单个设备单独供电,且需要的电流较小就会用这种变压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维修过几个这些光纤收发器电源了。一般这些能用个两三年左右基本坏了。。把所有,所有,所有电解电容都换掉 ...

会修光纤收发器吗,我觉得修光纤收发器的价值比修电源要高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开关电源一般电流要比这个大很多。而且开关电源外表一般是金属网格的,所以散热也是 ...

你可能对开关电源理解有误,工频电源(一般又称变压器电源,线性电源)是把市电直接用工频变压器降压后整流滤波,或再加稳压,形成直流电压。
开关电源一般是市电直接高压整流滤波成直流电压,再经高频开关电路和高频变压器变换形成高频低压后,整流滤波稳压成直流电压。也就是AC-DC-DC变换。
你的这个电源就是一个小功率的开关电源。其实,分别开关电源还工频电源最直观的就是掂分量,工频电源很重(主要是工频变压器大),而开关电源很轻(主要是高频变压器很小)。目前市面上数码产品用的电源适配器、充电器一般都是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开关电源一般电流要比这个大很多。而且开关电源外表一般是金属网格的,所以散热也是 ...

这个就是开关电源,只是功率稍小点。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就是电流小了点

网友D:
我看像是电容怀孕了,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问题的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对开关电源理解有误,工频电源(一般又称变压器电源,线性电源)是把市电直接用工频变压器降压后整 ...

说的好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像是电容怀孕了,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问题的所在。

应该是这个原因,5v电压,实测只有3点几伏

网友:
要感耐用就换个工频电源,功率大的话注意散热

网友:
这电源还好点,至少不是用旧电源改装翻新而成的。

回收、检测、维修、剪线、组装、测试、包装、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