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充电吸尘器看看咋样

楼主(2019-11-14):
弄了个小玩意儿,回来试试没吸两下没电了,这么垃圾呢?
拆开看看

充电试试,或许是自带没充多少电,看着做工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4.2V玩具级别的

网友:
看样子是两串的电池组,不会挂了吧
等牙膏ing

网友:
好像两串电池组,先换电芯试试,再修理电机和开关等。充电线带电路的比较少见,大多数是设备里内置电路。

网友:
鼓风机试试

网友:
这家伙可费电了,看电机里面的线那么粗

网友:
李兄可有日子没发帖了~

网友:
这可要动力电才行,但续航又不行

网友:
外挂电动工具的电池包DIY

网友:
这东西是玩具级别的

网友:
电池也太小了,几分钟就会没电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好久不见十针同学了,近来在忙些什么?这个吸力如何?可能用嘴吸的还要强些。。。。。

网友:
应该是鼓风机的玩意

网友(2019-12-26):
这电池得改改吖,起码需要3ah吧

网友:
希望寿命能长久些!

网友:
有一种吹风鼓风机可以当吸尘器的,就是别扭些。

网友:
就是方式有些不同而已。

网友:
要续航长确实要改改容量啊!

网友:
我买了有线的用两节10安电池串联能用两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