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个3.5寸硬盘盒质量怎样

楼主(2019-11-14):
大神们,帮忙看下这个怎么样,顺便问下图片的那个电解电容寿命多久,这个硬盘盒估计商家放了有些年头了,一直没通过电。稳不稳,值得买吗?

以下是dao图,商家的介绍图,是不是这个带雷电1,所有看起来板子上的元器件很多(很稳)?(看起来这个是12v分了两路,一路保持12v不变,一路降压成5v,对吗?)

求解答,好人一生平安,代大姐姐感谢大佬们

楼主:
价格400左右

网友A: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不过真的有年头了。

网友B:
应该不错的,电容一般不用怕,只要不是爆浆就不用担心!

网友C:
看起来不错,不过估计芯片都是比较老的方案,发个链接看看

网友:
还可以,电解不用去担心。

网友D:
做工很好啊,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很好啊,给个链接。

链接就不给了,免得被说广告,马云家一搜就有,然后就是接近400块,有必要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错的,电容一般不用怕,只要不是爆浆就不用担心!

看网上说的,放时间长了,会造成功能不稳定或失效,要进行老化,我也搞不懂。。然后这个是雷电1接口推测,至少是6年前的产品,这种老电子产品可以入吗?接近4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不过真的有年头了。

根据雷电1接口和主控芯片,估计商家放置不下6年,这种老电子产品能入吗?元器件和电路会不会不稳了?拿来实用的,不收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网上说的,放时间长了,会造成功能不稳定或失效,要进行老化,我也搞不懂。。然后这个是雷电1接口推测 ...

接近400大洋的硬盘盒???

买这个还不如直接买一个IODD2451的硬盘盒,全新货才399

网友F:
老硬盘配老硬盘盒不对吗?还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近400大洋的硬盘盒???

买这个还不如直接买一个IODD2451的硬盘盒,全新货才399 ...

这是雷电接口。莱斯。牌子货。还是老实用usb3吧。雷电除了信仰没什么卵用。400块。是因为端口是雷电的。40块因为是usb3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雷电1接口和主控芯片,估计商家放置不下6年,这种老电子产品能入吗?元器件和电路会不会不稳了?拿来 ...

稳定性倒不用太担心,关键是价格,400块撸来干啥,当收藏品?

网友:
元古ODM的 其实就是个上古山寨 不过放现在就是天造之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硬盘配老硬盘盒不对吗?还问,,,,

新硬盘,准备入手西数企业级新硬盘,害怕硬盘盒不好,弄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新硬盘,准备入手西数企业级新硬盘,害怕硬盘盒不好,弄坏了

企业级怕毛 企业级耐抗 注意供电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企业级怕毛 企业级耐抗 注意供电就好

怕这个存货6年以上没通电的老硬盘盒,元器件有问题了,看这个好像是12v转两路电压,一路12v,一路5v,不知道行不行了,卖家要接近400元,贵。。如果把新的企业盘搞坏了,就损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不过估计芯片都是比较老的方案,发个链接看看

淘宝搜,G-Technology盒子,带雷电1接口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