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R941N V6拆机电路板详图

楼主(2019-11-14):
整张电路板

原厂4m 8脚闪存

电源管理芯片

整张电路板与底座

产地是中国的CPU

无线芯片 产地台湾

三星64m DDR2

网友A:
一代经典  现在手上就是用他 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经典  现在手上就是用他 好几年了

请问你用它原厂固件吗?
我拆开就是升级flash,打算openwrt

网友B:
和我正在用的一样,13年买的,用到现在最近老是掉线,前几天拆开换了电源那几个电解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正在用的一样,13年买的,用到现在最近老是掉线,前几天拆开换了电源那几个电解电容就好了。 ...

你好,非常好的经验,这就是《数码之家》分享的力量

网友C(2020-02-29):
我现在就是用的这款,刷的OpenWrt中继很稳。

楼主(2020-10-14):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是用的这款,刷的OpenWrt中继很稳。

确实,Qualcomm的U中继我用着比螃蟹的稳多了

网友D(2021-03-26):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它原厂固件吗?
我拆开就是升级flash,打算openwrt

这路由器能换成32M的FLASH吗?看网上全是换的16M的。如何能换,是不是还得相对应的32M固件才能刷呢?还是16M的固件也能刷?

网友(2022-02-17):
已经变砖,不停的自动重启,怎么硬刷?谢谢

网友(2022-04-17):
把闪存拆下来,用编程器刷breed,以后就安逸了。

网友(2022-11-03):
引用 网友D:
这路由器能换成32M的FLASH吗?看网上全是换的16M的。如何能换,是不是还得相对应的32M固件才能刷呢?还是 ...

固件比flash小都能装。

网友:
手上的变砖了,来找解决方法

网友:
TP还是有好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