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爱淘优惠购5.8元的瑞茗照明LK-106吸顶灯到货了,拆改换

楼主(2019-11-14):
原来阳台上的吸顶灯太小了,上次晚上修电动车,又加了台灯才算亮度达到,如果只有阳台小吸顶灯根本修不成,太暗了,早就想换它,因为嫌麻烦,所以也没再想它的事,这几天看到优惠购里38CM36W的才5.8元,并且也看到了@huigu 的拆机帖,感觉不错,决定拍一个。
今天到货了,拆开看看分享给大家,加点硅脂,改善一下散热,把原来的小灯换下来,也拆开分享一下。

订单,实际出资5.51元

5.8元的吸顶灯到货了

什么都没填写

里边直接一个灯,什么都没包,灯还是开散开的

好在没有坏

基座,灯板

外罩正面

外罩内面

驱动是非隔离的,不太安全

这东西还用得着专利吗?

一个标签被压了一半

驱动外壳,标注36W,

基座,铁的

外罩直径还不到34CM

铁质基座直径31CM

通电测试,手机拍照有频闪

频闪,照片无法看到

灯板是铝基的

驱动这里也有基座,没拆开之前不知道怎么跟铝基板接触的

灯板卸下后标签露出来了

打开驱动外壳才发现,是220V直接驱动的,也没电容也没电感
直接整流后进入驱动模块,LED全部串联。

两个模块并联驱动,只有两个调流电阻

还有一帖,请继续观赏

楼主:
各个角度看一下,电路走向,看一下驱动模块

这个型号的没查出来资料,谁有请分享一下

其中一个角翘起来了,没固定螺丝,加一个

塑料板剪一个垫片

固定好,这样加硅脂就可以很好的接触了

准备加导热硅脂

涂硅脂

这里翘,也加螺丝

开始的时候想用磁吸固定到天花板,结果发现两个太少,
吸力不够,放弃了

原来的那个小吸顶灯

虽说小吧,质量还是挺好的

样子也很好看

灯板挺厚

才7W

新的装上,样子还是很好看的

晚上开灯,手机拍照,频闪,有两道黑影

看huigu的拆机帖,驱动板不是这样的,有点被骗的感觉,这个驱动可不怎么样。

总体来说还行吧,才5.51元,还要什么自行车呀,肉眼是看不到频闪的。

谢谢欣赏,THE END

网友:
可以借用这个铁壳的吸顶灯外壳。用松下的吸顶灯的灯板去改装。。。。推这玩也是因为这类东西的返利特别的高,所以很多人在推。而不是他做工好。(不像以前9元小功率的欧普或者松下那个做工都还可以。)

网友:
别吹这货了,这货标称24W,实际只有16W

网友:
我觉得应该找一个故障机箱电源,拆可用的初级整流桥和滤波电容,加上去减缓频闪。

网友:
你把输出线并个电容,节能灯那种400v的或者手机电源那种400v的,就能解决频闪

网友:
支付宝666有2¥红包,反正都是薅

网友:
能用得了,要什么自行车啊,另外,有必要再加导热脂吗

网友:
买这个的还不少

网友:
这个灯5月买的时候是有38cm,单独小驱动,越来越缩水!

网友:
1块钱合适了,点个亮而已,其它地方不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个角度看一下,电路走向,看一下驱动模块

线性恒流驱动,这灯放凉台用,够亮的。

网友:
这淘宝大把的比他好,美的10块钱的神灯也比他好

网友:
这形状的第一次见到,不会一边比较暗坝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个角度看一下,电路走向,看一下驱动模块

话说,不应该是这个照明效果吧?是不是安装跑偏了?
还有,你最后那句------你是不是想写:THE END?
THE AND的话,我会以为还有续集滴!

网友:
你在2177下面的两条线并电容,我之前就是并了个节能灯里面拆的电容解决了频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