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疑问)手机使用几年后摄像头不常用依然老化,有人注意过吗,

楼主(2019-11-15):
手机使用几年后摄像头不常用依然老化,有人注意过吗,

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焦,很多次都对不好,有时对好了,可是拍出来后依然模糊,

网友:
ccd还会怀呢,

网友:
相机步进马达坏了就不对焦,这玩意比较脆弱

楼主:
酷派大神F1,红米note4x,

网友:
有这个可能?难怪我拍的照片经常模糊

网友A:
手机采用的应该是反差对焦,简单说就是识别画面中的线条,找到一个最清晰的位置即认为对焦成功,这个“最清晰”应该是软件预设的一个范围,如果对焦结果超出了这个范围,软件就判定对焦失败,于是开始拉风箱。
造成这种现象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旧手机就算不常用摄像头,最外层镜片的镀膜也损伤了,甚至玻璃也有划伤,镀膜主要是疏油疏水涂层,在日常使用时难免沾染油脂,导致画面不清晰,典型的是拍摄路灯等点光源会有一条光柱,此外,旧手机摄像头内部容易进灰,也会导致画面模糊。另一方面,反差对焦需要占用手机处理资源,旧手机软件繁多,处理效率上比较低,也是导致对焦速度慢的原因。
以上,暂时想到两条,其他的靠楼下补充。

网友:
手机 摔过后,最易出问题的就是摄像头,对不了焦。

网友:
引用 楼主:
酷派大神F1,红米note4x,

红米还算正统,酷派算半山寨

网友:
一般是因手机长期使用,密封性变差,手机内部入尘.摄像头处粘有灰尘处造成的,只需拆开后盖,用棉签擦干净即可.
OPPO,苹果等不可开盖手机,因拆解难度较大,建议交由手机维修店处理.
动手能力强做坛友例外

网友:
机械部分不常用反而容易出问题,经常使用还没问题

网友:
我个人觉得除了楼上说的镜片磨损还有就是经常随身携带的手机很难避免震动磕碰,平时不用摄像头时候镜头和音圈间随着磕碰震动自由动作,摄像头镜头和对焦音圈和移动轨道磨损造成镜头行程异常也有关系吧!

网友:
除非放太阳底下晒

网友:
据说:手机摔过,相机的防抖系统就很容易坏掉了,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拍出的照片可能就会模糊(防抖系统不起作用)。镜头和电路一般情况下不存在老化问题。

网友B:
4S,5S,6,6P,7毫无问题的路过。

网友:
你确定没有灰尘没有发霉吗?拆出来擦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采用的应该是反差对焦,简单说就是识别画面中的线条,找到一个最清晰的位置即认为对焦成功,这个“最清 ...

楼主的观点不绝对,与手机厂商,手机个体差异都有关系
比如:我有Samsung NOTE3 一部,7年了,对焦还是异常精准
我发布的路由器拆机照片,都是它拍摄的,有照片为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4S,5S,6,6P,7毫无问题的路过。

支持你的评论,楼主的推测与厂商用料有关系
我有一个Samsung NOTE3,7年了拍照异常精准对焦
路由器拆机照片都是它拍的
我也爱iPhone处于安全性
同样一个app,安卓可以耍流氓
iOS里面它就不敢

网友:
密封不好, 就会进水汽, 起雾后也会没办法用。。。还会发霉

对焦尖该是精密的机电一体的机构机。。时间久了机构件会卡顿。。

网友:
应该会吧,也是感觉没新时清,刚入手拍的照在的,但光照好影响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