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蓝牙适配器老化,售号衰减严重,

楼主(2019-11-15):
蓝牙适配器老化,售号衰减严重,两米外信号都断断续续,而且延迟严重,有什么办法增强一下吗,

网友:
应该是元件老化了,可能是电容类,会换元件也许可以修好,但是时间成本不值得,直接换新吧

网友:
没多钱的玩意,换新的吧,另外,楼主老大锅也不年轻了吧,输入法暴露了你的年龄,哈哈

网友:
直接再买一个

网友:
加强散热试试,衰减一般都是散热不好,老化了。

网友:
十块钱一个的东西,没必要折腾,芯片若是牛屎的话,散热都加不了

网友:
2.4GHz频段恐怕没啥好办法,换了也不见得好多少。
把2.4GHz的网卡,AP等拿远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