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未知品牌电源拆开清理

楼主(2019-11-15):
灰尘密布

清理

风扇 外壳已水洗晒干

重新安装完毕

留影

感谢观看

网友A:
这变压器!感觉像工频的样子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扔到水池里,打开水龙头,哗啦啦,洗完扔太阳底下或者暖气上,放三天再用。

网友:
变压器不太协调,

网友B:
看这设计,估计戴尔产品。。。

网友C:
要是我没记错,一般是HP和DELL爱用这牌子的,应该BESTED的牌子。看做工风格像

网友:
感觉像联想电脑里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设计,估计戴尔产品。。。

是从dell 电脑上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没记错,一般是HP和DELL爱用这牌子的,应该BESTED的牌子。看做工风格像 ...

没错,从Dell电脑上拆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变压器!感觉像工频的样子

里面应该是磁芯,但外面弄一层加固的铁壳,可能会增加铁损。应该用塑料壳,或者可固化导热硅胶加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变压器!感觉像工频的样子

被动PFC,有螺丝孔固定在顶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