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Nineka(南卡)N2触控真无线蓝牙耳机:3. 详细拆解篇

楼主(2019-11-15):
有幸获得论坛Nineka南卡N2触控真无线蓝牙耳机测评机会,感谢厂家和论坛!

前帖两帖详见:
Nineka(南卡)N2触控真无线蓝牙耳机:1. 开箱及外观篇

Nineka(南卡)N2触控真无线蓝牙耳机:2. 测试及试听评价篇

本帖开始拆解篇
3. 详细拆解

先看南卡N2耳机
有条缝

但指甲啥的实在插不进去
看来耳机是没法无损拆了
允许偶就拆个耳套哈

那就再向充电仓开刀

先看充电槽,磁铁位置

耳机对应磁铁位

准备拆
翻来覆去,发现这个铝制件应该是个销子
用小螺丝刀插入

铝制件顶起来一点了
但弄半天都出不来

把后盖撬开看看

正中间有块强磁

后盖用胶粘死了

再拆前盖

对拆机芯都没帮助
继续想办法

找到这个
知道的坛友应该不少,不知道的肯定也很多
但偶就是不说

一头打磨小点,继续插

终于在偶不懈努力和刀片的帮助下,终于撬出来了
没想到是胶粘的

开壳了

铝壳里面

这里是装销子的地方

机芯外观

再次开壳了,卡扣的

楼下看电路

楼主:
主要部分

强磁吸在电芯中间
(壳子上有定位槽)

电芯是18650的

接口板

正面,螺丝固定

主板是卡装的

把电路都掏出来

底壳

板子全貌

那个“NINEKA”指示灯就是个背光板

两侧分别有个LED灯,并联的

电感

主控是ETA9640

简介:
ETA9640 是一个高集成度电源管理单元,专门用于移动电源,移动充电器,背夹电池等应用。
它含有一个高效的同步升压变换器和一个线性电池 充电器功能。
在锂电池输入条件下,升压电路可提供高达 5V-1A 的输出能力,而充电器能从AC适配器获得1A的充电能力。
在停机状态下,短路时,或者其他不可靠的情况发生时,升压电路会自动关断输入至输出的环路。
这不仅省略了一个外部的MOSFET,且这个控制环路为芯片在各种过载情况下,提供了可靠的保护能力。
芯片集成了一个LED指示器,取代了传统的使用 MCU 来指示的目的。不仅降低了成本,还把整机静态待机电流降低至100uA 以下的水平。

特点:
1. 二合一: 1A 同步升压和 1A 线性充电
2. 短路保护
3. 5W 升压输出能力
4. 自动禁止反灌电流保护功能
5. 高达 1A 充电电流
6. 高达96%的升压变换效率
7. 100μA 空载静态电流 IQ
8. 可设置的充电电流
应用:
1. 移动电源
2. 便携式3G/4G WIFi 热点
3. 平板电脑
4. 带有锂电池供电和 USB 输出的便携式设备

参数:

应用电路:

充电输出触点
长得像zhi弹

USB口有空焊盘

再看电池,剥皮
查了下LENXE,是深圳量驰
标称容量2800,难道3000没采购到?

保护板应该就是DW01+8205的方案

全家福

复原后,销子不能胶粘了,暂时用胶带固定

装好测试OK

最后小结一下南卡N2蓝牙耳机充电仓:
1. 开盒、充电磁吸方便可靠
2. 充电仓还能应急充电挺方便
3. 做工还是不错,就是可维修差了
4. 电芯容量有点缩水,这个不应该呀!

建议厂家把铝制销子改用螺丝充当(可以用五角星的,防拆又显高大上),这样就能解决维修的问题

到此本系列帖就结束了

网友A:
就这做工如何对得起售价?

网友B:
支持拆解,支持高清图

网友C:
那个不锈钢条没猜错的话应该是BRA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做工如何对得起售价?

那价格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拆解,支持高清图

必须拆,必须高清,必须原创

网友D:
终于无损拆开了,但里面电路好简单

网友E:
销子工具厉害,拆下应该是用不少功夫。即使开壳后我用钳子压退销子都纹丝不动,很牢固!
看到这个胶粘的金属销子---如果用烙铁加热应该更便于取出,或是温度再高一点直接烫软抽屉后端限位塑料卡直接就可以拉掉抽屉了。

网友:
销子头端有形变,抽屉滑道也有损伤,莫不如就可抽屉滑道单方受伤——切去滑道后端塑料限位卡头,修补也容易,不修也可以,方便随时拉下抽屉更便于后期维修等。

网友:
后端塑料限位卡头也可以开个略小于销子直径的豁口,不至于很轻便的就拉下抽屉。仍具有一定的限位功能。

网友:
真不觉得这个做工有多好,和PDD的风格符合

网友:
早就知道那根弹簧是翘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不锈钢条没猜错的话应该是BRA上的

你怎么能这么见多识广!

网友:
我在想,这些带磁吸功能的耳机会不会影响效果。

网友:
金灿灿的东西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销子工具厉害,拆下应该是用不少功夫。即使开壳后我用钳子压退销子都纹丝不动,很牢固!
看到这个胶粘的金 ...

嗯嗯,确实费了不少时间
在确认结构之前,可没想到要加热或烫化的

网友:
那金属片是什么?这么厉害

网友:
那两触点真漂亮,拆解的很详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无损拆开了,但里面电路好简单

是呀,从之前的测试看,效率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