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烧掉的路由器光猫和机顶盒电源简单拆解

楼主(2019-11-15):
同事家停电一天,晚上来电听到几声放炮声,发现路由器灯不亮了,一股子味道散发出来,还以为设备都坏了,第二天早上那给我让我看看是不是都坏了,插电简单测试下,发现都是电源崩了,换个电源路由器光猫等设备工作正常,废电源也不要了,拆开看看哪里崩了。

12v1a机顶盒电源,锤子大法伺候。

内部看起来有点液体似的。

这明显的烧蚀痕迹。黑黢黢

板子正面黑黢黢,爆炸后内脏已经飞出来了。

背面看起来还好。

9v1a路由器电源

电路是断开的,量了下保险烧了,可能还有其他原件一起废掉了。表面看起来没啥问题。

背面也没啥烧蚀痕迹。

特写。

最后是12v1a光猫电源。

正面看起来没啥烧的,就是电容怀孕了。打开外壳里面有液体。

背面不像烧了,像是被液体浸泡过的样子,是不是电容漏夜导致的?

特写

电容特写
一下坏了好几个,还有一个手机充电器坏了没有拿给我,无所谓啦, 反正我也懒得弄,这些也是直接剪线,扔了。值得庆幸的是电视没烧,热水器没烧,冰箱没烧,要不然损失那么大要去物业问问了。
还有自己手贱,充电器掉地上了,摔掉了一个爪,这可怎么搞?大家有没有建议?昨晚另一个爪也掉了,衰衰衰。电源是安克的5v2.4a双口,之前用着一直挺好的。

网友A:
手上有N多光猫路由的12伏1安电源

网友B:
我也一样,现在手上最多的就是12V的电源了,感觉 也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C:
380进户了吧?只有你家的烧了嘛?
第二个电源全桥是不是碎了?

网友D:
看样子是电压飙升导致的,我们村也遇到过,不过电力局都给免费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N多光猫路由的12伏1安电源

是,幸亏他们认识我,哈哈,要不然不知道又被黑了多少银子。

网友E:
一般首先是压敏电阻挂了,摘掉再试试看,难说就好了

网友F:
过压烧坏的,估计那时候电压是380V 这个可以找物业赔钱,坏的不止这么一家

网友G:
爪爪断了用胶粘也不牢的,直接拆一个活动插头换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样,现在手上最多的就是12V的电源了,感觉 也没那么容易坏的! ...

是不容易坏,但是谁受得了38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0进户了吧?只有你家的烧了嘛?
第二个电源全桥是不是碎了?

以前也出过类似的事,电力局太不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是电压飙升导致的,我们村也遇到过,不过电力局都给免费维修了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380进户了,然后放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首先是压敏电阻挂了,摘掉再试试看,难说就好了

算了,手里电源多的很,懒得弄,没准还有其他问题,麻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压烧坏的,估计那时候电压是380V 这个可以找物业赔钱,坏的不止这么一家 ...

小区很多家都坏了。他不想去找了,就这么几个电源,也不知什么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爪爪断了用胶粘也不牢的,直接拆一个活动插头换上吧

嗯,我在想加一跟延长线插头,不知道我的烙铁头能不能伸进去。。。

网友:
380v交流电接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区很多家都坏了。他不想去找了,就这么几个电源,也不知什么钱。

那就是380V窜入了,变压器火线地线零线里面零线断路就这德行,一死一小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380V窜入了,变压器火线地线零线里面零线断路就这德行,一死一小区 ...

恐怖的呀,那是不是家里进户要装过压保护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恐怖的呀,那是不是家里进户要装过压保护了呀

理论上现在电子式的电表都带保护的吧,要坏先坏表啊

网友:
电力部门要赔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