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秀几款自己常用的转接卡及一些工具。

楼主(2019-11-15):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做好某一件事,首先要有好用的工具。
作为了一个DIY爱好者,自己也慢慢收集了一些工具,今天分享一下。

1、开卡利器,JM20329。

这款是大家最熟知的转接卡了,可以说是为ssd开卡而生的一款转接卡,可以支持慧荣及JMF全系列的ssd开卡。

我这一个是15年开江波龙M8 64G ssd专门买的,加运费共花了37大洋,但确实物有所值。

板子很厚,焊接很牢固,还有几颗钽电容,用料很棒,没有外壳,裸奔了这么多年,一点问题没有。

2、ASM1153E,点序御用转接卡。

我这个是优越者的硬盘盒子,当时从优惠购里看到的链接。

到手19.9,用一淘买还有返利,性价比不错了。

外壳塑料的,做工一般,很脆弱的样子,但板子倒是没问题。有spi flash,可以刷固件。

这款除了做为普通硬盘盒子用之外(支持trim),主要做为点序AS2258的开卡转接卡,想玩AS2258开卡的,ASMedia的转接卡得备一个,除1153E外,好像其它的型号也行。

3、initio 1608L,SandForce御用转接卡

这款是前段时间为了开一块金士顿固态从某位坛友那里买的,听说开SandForce主控的ssd要用这个转接卡,所以买入了。幸亏买了,后来听坛友说这款断货了。

4、除了几款开卡专用的转接卡外,有一段时间,买硬盘盒上头了,先后又买了几个硬盘盒。

英菲克JMF578,性能不错,支持trim,这个盒子两头都是USB-TypcA接口的,这点比较特殊。

斐讯H1拆机硬盘盒子,也是从论坛里看到的链接,18块到手,JMS576,也支持trim,Typec接口,做工不错。

期间还买了个佳翼vl716的“高端”硬盘盒,typec接口,69入的,到手发现性能也不咋地,而且测得不支持trim,后来退了。

5、另一款利器,USB电流电压计

16年30某宝入手。这个小东西还挺实用的,可以检测实时电流电压,可以测电池的剩余容量,可以做电池老化测试,可以测充电线质量等等。
这个小东西在我手里,一直做为检测ssd或u盘焊接是否有短路的利器。焊好的u盘,第一次连电脑前,把他串上,如果有短路,会看到电流很大,立即拔掉,免的冒烟烧坏。

6、spi编程器

这个神器是去年把斐讯K2P刷成砖的时候,救砖用的。通过编程夹,直接夹到8脚芯片上刷写就行,不用拆芯片,很方便,这个也可以用作TTL。

分享完毕,欢迎撒M币

网友:
装备精良呀!

偶只有TTL刷机线,普通硬盘盒,那个斐讯硬盘盒 没买个有点可惜!虽然现在手上有两个也在吃灰!

网友:
专业就是专业,我开卡得现去借~

网友:
赞一个,都是神器

网友A:
差不多就这些。一直用1153E开卡,在XP系统下基本通用。sandforce没玩过,pass。1153E那个是硬盘盒,下半截砍掉了,而且砍了三个,真的很好用。希捷板子换了180度SATA插头,90度的不大兼容带壳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这些。一直用1153E开卡,在XP系统下基本通用。sandforce没玩过,pass。1153E那个是硬盘盒,下半截 ...

同款20329,同款initio:lol:716好用吗?有啥优势没?

网友:
真的专业 , 我啥都没有,一般要用的时候,都是到处去捡些别人不用的  修一修 然后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款20329,同款initio716好用吗?有啥优势没?

开卡完快速测试下,不用连接SATA线。20329只比你完一个月购买的,是不是长春卖家

网友:
指甲可以剪剪了

楼主:
多谢提醒,这就剪,这就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完快速测试下,不用连接SATA线。20329只比你完一个月购买的,是不是长春卖家?[/backcolo ...

是,叫智能方程微电子。应该是同一家

网友B:
大佬 我手上有块SD120GBS600  主控是SM2246XT  去小姨子家里拆了个500G移动硬盘 芯片是1608L的 JP1短接后连电脑 开卡软件没反应 是不是哪一步错了 试过也旁边两个点JP4一起短接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 我手上有块SD120GBS600  主控是SM2246XT  去小姨子家里拆了个500G移动硬盘 芯片是1608L的 JP1短接后连 ...

短接ISP丝印旁边的孔

网友:
全能型人才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接ISP丝印旁边的孔

我这个短接不对吗  我怕短接接触不到 所以上了锡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短接不对吗  我怕短接接触不到 所以上了锡条

短接的接口是对的,但不用一直短着,短一下插电脑,开卡软件认上了之后,就可以移除短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接的接口是对的,但不用一直短着,短一下插电脑,开卡软件认上了之后,就可以移除短接了。 ...

问题是  短接后 连电脑 开卡软件上不认.插电脑  SSD上的灯是亮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  短接后 连电脑 开卡软件上不认.插电脑  SSD上的灯是亮着的

板子要是有问题就别折腾了,颗粒拆了做U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要是有问题就别折腾了,颗粒拆了做U盘吧

谢大佬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