咪咕魔盒怎样输出音频源码

楼主(2019-11-15):
中国移动的咪咕魔盒2000,只带HDMI高清输出接口和AV接口,没有光纤或同轴接口,但声音设置中有“解码”、“SPDIF穿透”、“HDIM穿透”三个选项。我将索尼液晶电视连接至咪咕盒子的HDIM接口,将电视的光纤音频输出接口连接至杜比解码器。现在的情况是:将咪咕盒子的声音设置为“解码”或“HDIM穿透”,解码器能接收到数字音频信号,但是两声道的;将咪咕盒子的声音设置为“SPDIF穿透”,杜比解码器就没有声音输出。电视上的数字音频输出设置选项有“自动”和“PCM”,怎么设置都一样。求解,谢谢!

网友A:
这样接不行,将HDMI输出直接接功放,这样才可以源码输出,
通过电视多声道信息就没有了
或者买个HDMI转光纤,这样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不行,将HDMI输出直接接功放,这样才可以源码输出,
通过电视多声道信息就没有了
或者买个HDMI转光纤 ...

谢谢回复。能不能在现在的机顶盒上增加SPDIF输出?既然有这个选项,说明有这个功能。是不是板子上相应的接口空置了?请拆过这种机顶盒的朋友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能不能在现在的机顶盒上增加SPDIF输出?既然有这个选项,说明有这个功能。是不是板子上相应的 ...

应该是板子上有空置的SPDIF光纤接口,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板子上有空置的SPDIF光纤接口,拆开看看

谢谢回复,我拆开了,没找到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