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拆个基站设备,里面金灿灿的,密集恐惧症慎入(ERICSSON RRUL81B39)

楼主(2019-11-15):
今天到楼顶看到一个基站上的东西,应该是放大器吧,应该坏了换下来的。没事拆了看看啊。。。。。

next

楼主:
打开外壳看到的东西。。。。。。

楼主:
第二层里面的东西,

楼主:
里面的细节东西还没有拆完螺丝刀没电了,下午再拆吧。。。。最后一张图片是已经拆下来的螺丝。。。。。

网友:
至少五位数打底

网友:
这大宝贝,修好能值两个钱了

网友:
这种射频的东西设计就是非常的。。

网友A:
这螺丝都能卖不少钱

网友:
这种fpga能重新开发使用吗?

网友:
电路板做工很养眼,CPU可以拆下来收藏

网友:
有人能讲解一下芯片的用途吗?看不懂啊!

网友:
前面那个是天线阵?

网友:
螺丝多的是腔体滤波器,调这个只能靠人工,绝对是技术活!

网友:
rru,射频拉远单元,就是信号放大器作用,进线是bbu(基带处理单元)出来的光纤,出线是连接到天线的馈线。

网友:
这东西看着就是复杂呀。。。价钱肯定不会低

网友:
艾默生?字数

网友B:
腔体滤波器都被你给拆开了
功放和滤波器的连线方式还是比较老旧的,现在都是射频座直接对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螺丝都能卖不少钱

卖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腔体滤波器都被你给拆开了
功放和滤波器的连线方式还是比较老旧的,现在都是射频座直接对插 ...

这个是安装了几年的东西了换下来的一个。。。。。

楼主:
这个板子正反面的不知道有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