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从一个针打上拆的电源,还挺复杂

楼主(2019-11-15):
一个打印机的电源能搞这么复杂,做工不错,好几路输出,是压是多少还不知道

左边那个大的是PFC是感,中间那个小的是辅助电源,右边那个是主电源变压器?

交流输入端的热敏与一个继电器并联,启动后应该是继电器吸合,短接热敏电阻,减小功耗?

三个管子中间的是PFC二极管?两边的是PFC开关管?

背面有不少贴片,而且贴片电阻标值都是4位数,板子电路是双层的

这个电源板能干什么用,拆件?

OUT

网友:
针打在知道,彩喷的电流不高

网友:
针式打印机的打印头是打印机的核心部件,24针打印机的打印头有24组驱动线圈,用来驱动打印针动作,对电源要求很高

网友:
看上去跟机箱电源很类似,也是多路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