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想给天猫精灵方糖IN做个可移动带电源的底座,求教大家方案

楼主(2019-11-15):
如上图这个天猫精灵外观

这个是天猫精灵方糖R的底座,淘宝上卖,60-80块之间,一大把,但是结构和现在方糖IN有一点不一样,就不合适的鞋子一样不适合。

所以想自己做一个,目前外壳已经做好了  ,真正的问题了,如何供电,目前试用内置充电宝内置5V输出外接一个升压板 淘宝最便宜的那款如下图:
确实能用 输出也能达到12V 就是电流太低,音量60%大动态的歌曲,就会出现咔咔的噪音,估计是电流不足。

请问大家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呢?

要日后方便使用,插上12V就可以用,拔掉外置电源直接内置电源供电,不会断电,相当于一个小UPS

下图是我自己做个底座,实木扪真牛皮

网友:
外壳挺不错的,5V升压12V,这个板子好像有点效率低,功率也不够,好在便宜还包邮,建议多片并联,每片的输出加一个均衡电阻,0.5Ω大功率贴片。

网友:
直接安装3串电池,安装保护板,12v充电

网友:
这么大的底座空间,建议别用升压电路。三节18650串联直接供电,效率高,几乎没有纹波,对音质也好。
讲究的话,买一个带均衡的3S保护板,充电用恒流恒压板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买现成的升压线才几块钱

网友A:
天猫精灵本来就不是移动着用的,正常工作要连WIFI,所以都不内置电池,除非你的WIFI是随身的。

12V的电源,直接用三颗锂电,不用担心转换效率以及大动态的时候不上的问题。

网友:
升压不合适,直接三串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猫精灵本来就不是移动着用的,正常工作要连WIFI,所以都不内置电池,除非你的WIFI是随身的。

12V的电源 ...

那充电和均衡问题呢?

网友:
淘宝有现成的带保护板的12v锂电池,安装在底座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充电和均衡问题呢?

淘宝双十一有一款12元包邮的锂电钻,是三颗18650的电池,把机身和批头扔掉,剩下的电池和充电器刚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现在还做着每日签到任务,自己做了根升压线,移动电源临时拖一下还行。

网友:
签到任务太恐怖了劝退......

看看我的,一年了,运行良好              给天猫精灵方糖加了个电池底座

反正三颗锂电串联,原装12v也充不满的

lz手工好评!

网友:
三串锂电加平衡充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双十一有一款12元包邮的锂电钻,是三颗18650的电池,把机身和批头扔掉,剩下的电池和充电器刚好符合 ...

快快告诉我链接  等着就是你这样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快告诉我链接  等着就是你这样的回答

不用看晚了。话说你的底座做的真不错

网友:
支持QC的充电器,外加诱骗

网友:
换个电流大点的升压板,TPS61088之类的吧